关于stm32w108的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3-08-23):
求大神解答:stm32w108的串口中断初始化并enable后怎么老是进入中断    我并没有触发中断啊

网友A:
硬件上面是不是有信号进来了,然后中断后有没有清除中断标记

网友B:
进了UART中断后,记得清接收中断标志位再出去

网友C:
对的  得请中断标志位
也可以仿真看看  看看寄存器标志位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