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 经常坏咋么整

楼主(2013-08-23):
第一次搞 工控板,和上位机通讯的 232 经常会死。

总共 4块板子,每次都有一块板的 232 不能正常工作,后面测试发送不了数据。就把板子拿下来,单独测试发现是好的。 后面就和其他4块板一起工作,发现又不行了。没办法 只能拿下来,再测试,发现确实是坏了。

无奈 只能 换232芯片了,前面 已经被坑 MAX3232和MAX232坑怕了,这次就买了40个SPX232ECN,结果又是个悲剧,悍上去 根本 没反应。当时以为 运气差了,就又重悍了块 SPX232,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只能拿原来 那MAX232了(还有6块剩下)。悍上好,经过多次测试 发现是好的。就拿到 控制设备那边,装上。

  当时怕 万一又坏了,就单独测试 ,发现 工作正常,又接了一板,2块一起工作 也正常。当时满心欢喜,以为搞定了,就把4块板子同时 装上去,一起上电。结果 悲剧事又发生了。刚悍上的那块,又不能工作了。
现在 痛苦了,折腾几天了,总共的232芯片有差不多60块了,结果 4块好的板子 都搞不出来。

网友A:
至少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错吧

楼主:
这和以前 3232一样的电路,现在是5V输入

楼主:
5V的输入

楼主:
这电路 直接替代 SP232ECN 0219咋就 不行呢,一点反应也没, 这SP232 4块5一片,

网友B:
不要贪便宜哦~~

网友C:
MAX232是正品吗

网友D:
用工业级,加TVS管

网友E:
楼主,查下工控机接地吧,我们这因为接地问题坏了不少232芯片,后来用了周立功的232隔离模块才没事了

网友F:
很可能是接地问题。建议单独加一条线,将各个板的地先连起来,然后再插232通信口。如果板之间有电位差,插线的时候很可能瞬间烧掉。

网友G:
这个行骗本来就很容易坏

网友H:
加上TVS管保护下吧

网友I:
深有同感,我这边也因为接地的问题挂了几次232了。

网友J:
接地问题。

网友K:
MAX232和SP232只能工作在5V;
工控板通讯信号加电气隔离是常态;

网友L:
没基础就不要来搞工控,看你那电路设计的,也敢用!会出人命的!

强烈支持!…

网友M:
走线是不是不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没基础就不要来搞工控,看你那电路设计的,也敢用!会出人命的!

你有什么高招?给人家指点一下,俺也学习一下!

网友O:
这么容易损坏就不是芯片的质量问题了,而是你的设计不良了,从电路着手考虑一下吧。通讯的隔离,电源的干扰。

网友P:
加个6N137试试吧

网友L:
1、保证你的232线长度不超过3m,走线与强电分开。如果长度>3m那用485传输。
2、保证你所有的232连接的设备用同一个电源,电源处通过10M电阻和10nf电容接大地,如果用的是和PC机连接,那直接把设备的地和PC机外壳接在一起。(接地和电源有关系有风险搞清楚再接)
3、232线上串470欧电阻和自恢复保险丝,然后再过TVS(18V的)再到232芯片。
4、选用TI的抗静电232芯片。

楼主:
问题 是 单独就坏那一块,这让我很无语,不知道 会不会是 电脑的串口卡那边有问题

网友Q:
加个光电隔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基础就不要来搞工控,看你那电路设计的,也敢用!会出人命的!

小子,好好说话,别没大没小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小子,好好说话,别没大没小的

就你这电路,慢慢学吧,路还长着呢。

网友R:
工控我不懂,搞各种单片机用MAX232从来没有坏过,质量刚刚的,不要黑麦克西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你这电路,慢慢学吧,路还长着呢。

你Y的是不是想真人PK

网友S:
好像232和3232周边的电容配置电路和值不一样吧 请仔细查看资料

网友T:
232那边串联个100R的电阻,保证不要热插拔。
如果需要热插拔,需要做特殊处理的,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U:
工控不比家用,外部条件复杂,有时会有几十伏的电压进来,或复杂的干扰信号。haiyuan254说的很正确!

网友V:
232串口和max232芯片相连的发送接收两根线用电路隔离开,别直接相连

网友W:
引用 网友L:
没基础就不要来搞工控,看你那电路设计的,也敢用!会出人命的!

新手上路难免会很多问题,您这样出语伤人合适吗?不懂的真心求教,知道的热心指点一下,何必说的这么难听呢?

网友X:
用湿波器看一下,,地,电源,信号间有没有大的冲击波,,,
感觉应该不是232质量不好,,,很可能是与地间存在某些不对的地方。。

网友Y:
串电阻应该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请楼主向32楼看齐。

网友Z:
实在不行,就换隔离232模块.
要么换带ESD保护的232芯片,硬件加保护,和PC相连的线,串电阻,比如470

网友Z:
要加强地线的处理.

网友AA:
芯片损坏,通常地线需要隔离!

网友AB:
几年前买的MAX232,5V和3.3V都是可以工作的。现在市场上的MAX3232大多是山寨货,如果渠道不正规,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网友AC:
加隔离吧。可能是热地造成的。而且两个地不在一个电位上很容易会触电的

网友AD:
接地问题

网友AE:
输入输出我一般串一个100欧姆电组,我基本都用SP232或SP3232,经常热插拔,貌似从没坏过。

网友AF:
问题是不小

网友AG:
我也是工控用的232,就是经典电路,还好没出问题

网友AH:
没隔离,没任何保护措施,从来没有遇到232坏,工业现场用

网友AI:
我有段时间也经常坏232 后来采取了2个措施 一直没坏过了

1.和正规代理买 max232
2.在232 接db9 的 RX TX 串一个220欧的电阻(一个老师傅教的)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这电路 直接替代 SP232ECN 0219咋就 不行呢,一点反应也没, 这SP232 4块5一片,

接口处试加ESD,对地小电容再加串接磁珠。顺序不要错。

楼主:
结贴了,是共地问题

楼主:
坑爹,我又结不了贴, 版主 怎么回事,每次分配 分完分数后,还提示 分配错误,结不了。。。。:

网友AK:
踩两脚就好了

网友AL:
是不是那个SP的芯片工作电压5V,在你这3V电源下不能工作啊。好好查查。哪有那些邪乎。

网友AM:
输出到接口串个电阻, 预留个并联电容。

网友AN:
引用 楼主:
结贴了,是共地问题

您是说把3232的地和PC的地共起来就好了吗??看你之前的电路,是共在一起的呀?

网友AO:
个人认为还是隔离上出的问题

网友AP:
电源可能有问题,232手册上供电最小要求是4.25V,你供电太小,要么电压升不上去,要么升压电路过载。多机通讯,最好不共地

网友AQ:
引用 网友L:
没基础就不要来搞工控,看你那电路设计的,也敢用!会出人命的!

基础指的神马捏。。。:'(

网友AR:
看看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AS:
可以尝试楼上的

网友AT:
楼主工作不严谨!浮燥!没有职业风范!…当电路或器件出现问题或故障一次、二次时、不去思考、或分析:大家的讨论点正是你应该做的!…

网友AU:
两种方法:(1)加光电隔离;(2)选择具有防静电的芯片

网友AK:
MAX3232还是可以的啊,不会是你买的片子有问题吧,去 易购IC看看

网友AV:
应该是你选的电容有问题 容值可能过小了 耐压可能也不够 再有就可能是 供电部分了  尽量做好隔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