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基于嵌入式ARM-Linux无线zigbee协调器驱动设计

楼主(2013-08-23):
农田中大范围的环境信息监测已成为网络应用范围重点之一。针对农田布线不便的特点,ZigBee无线节点网络成为农田信息采集系统的首选,可对其所分布区域内的各种环境和检测对象的信息进行实时的监控。然而,控制下层整个网络状态的核心是上位机ARM处理器,而且上位机与下位机通信大多以串口模式来实现。但串口通信模式存在串口传输速率低(波特率双方一致)、传送距离短、数据冗余差(数据校验)以及设计串口协议繁琐(帧格式)等不足。因此本文研究了ZigBee在ARM9内核中的协调器字符驱动,利用I/O传输数据,控制具有协调器驱动的设备在农田任何位置即可组网,以减少协调器的布局,实现方便快捷的动态数据监测。
  1 田间监测系统的要求
  因监测节点需要零散分布在田间,以监测田间的空气和地表的温度,因此,田间监测系统所需要的技术指标应满足:(1)低功耗。田间采电受到布线限制,因此节点模块的耗电量应尽可能低。(2)低成本。田间需要大量布局节点,投资成本成为广泛实施的制约因素。(3)低复杂度和高可靠性。田间节点开发设备应采用结构简单、采集数据尽可能精确又廉价的设计。综合上述特点,ZigBee可以作为田间无线协议首选。
  ZigBee协议是基于IEEE802.15.4标准的低功耗、低速率、低复杂度的双向通信技术。它可工作在国际上免授权的2.4 GHz,具有250 Kb/s的最高数据传输速率和10~75 m的可靠传输距离。ZigBee支持星型、树型、对等和混合型网络拓扑结构,网络中的从设备高达254个。根据如图1所示的节点在网络分布的特点,节点在网络中可实现多条数据链路通信,以选择最佳的路径进行传输,提高了网络通信的可靠性。
  协调器是整个网络的核心部分,负责完成整个网络的无线接入和组建,是维持路由器和终端节点之间的数据通信的关键。在田间固定放置协调器节点会浪费大量的资源,若动态地测量田间任意位置的数据,把协调器作为移动设备动态地测量数据则是最好的选择,并且可以减少田间协调器的放置,降低设计难度的成本。
  2 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环境的搭建
  Linux操作系统环境的搭建如图2所示。
  2.1 Bootloader的移植
  Bootloader是操作系统内核运行之前运行的一小段程序,它为加载内核提供合适的硬件环境。Bootloader分成Stage1和Stage2两个阶段,具体实现框图如图3所示。
  Stage1:主要由汇编实现,包括GPIO驱动、使开发板上电LED闪烁、关闭所有中断、设置系统时钟、关闭看门狗、SDRAM初始化、实现相应驱动(提供更大的执行空间)、NAND Flash初始化(驱动开发板上唯一的固态存储掉电不消失设备)以及设置SP栈指针为Stage2中的C语言代码执行做好准备。
  Stage2:实现加电自搬移过程、串口调试信息、函数库、shell命令等扩展功能。
  2.2 内核的编译和移植
  本硬件移植2.6.27版本的Linux内核:(1)解压缩tar xf linux-2.6.27.tar.bz2,进入该目录。(2)移植平台为ARM体系结构,修改Makefile中的ARCH?=arm CORSS_COMPILE?=arm-linux-(交叉编译器的前缀)。(3)配置内核:make deconfig(清除原来编译的config,如果是第一次配置可省略);make menuconfig进入配置菜单,选择硬件所需的驱动。大部分可选择默认选项,但注意网卡驱动一定必选,硬件类型也要匹配。(4)编译内核make bzImage在~/linux-2.6.27/arch/arm/boot/bzImage生成内核映像,通过tftp把bzImage烧到地址为0x30008000内存上,然后用nand erase kernel擦除kernel分区上的数据,最后用nand write 0x30008000把内存上的数据烧到Flash对应的kernel分区上。
  2.3 根文件系统的移植
  运行Linux操作系统,除了内核外还需要根文件系统。用mkdir创建rootfs文件夹,在其中创建根文件系统目录并安装busybox。busybox是专门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的,它把大多数常用的命令(如ls,cp,cd,tar等)拼接在一起,在根文件系统中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bin/busybox,其余都是busybox的链接。安装busybox与安装内核类似,在~$tar xf busybox-1.9.1.tar.bz2、cd busybox-1.9.1/下修改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make defconfig、make menuconfig设置busybox安装路径rootfs文件夹。将make、make install、busybox文件与一系列链接文件安装在rootfs下。其他链接文件在/bin、/sbin、/usr/bin、/usr/sbin中,配置Linuxrc启动文件、安装glibc共享库,在/dev目录下创建设备文件,将主机系统时钟拷贝到根文件系统中去,并配置网路和http相关配置文件。最后将文件系统配置成YAFFS文件系统,可直接对文件系统进行读写。设置开发板为NFS方式,启用可以直接在主机上操作开发板的根文件系统并进行调试。
  3 硬件设计及驱动实现
  3.1 系统硬件设计
  本系统平台是采用ARM体系结构的S3C2410作为处理器,通过移植的字符设备驱动与ZigBee CC2430无线收发节点进行数据的传输。系统硬件框架图如图4所示。
  CC2430是一个真正的片上系统(SoC),以高性能和低功耗的8051为内核,专门针对IEEE802.15.4和ZigBee应用,它可以用很低的费用构成ZigBee节点。
  现有的硬件是通过串口实现数据传输,数据传输的格式要按照串口通信协议的格式封装,大量数据的传输还需要在串口通信格式的基础上再进行设计封装,不仅数据传输速度慢,而且容错能力低。如果在内核中加入ZigBee的字符驱动则可省去数据发送时的封装以及接收时需要解析的麻烦。
  3.2 Linux设备驱动实现
  Linux的输入输出设备分为字符设备、块设备和网络设备三类。字符设备是发送和接收都按照字符方式进行。块设备则是传输固定大小的数据给设备。网络设备则是通过BSD套接口访问设备。驱动程序一般以模块方式编写,加载和卸载主要由module_init()和module_exit()完成[2]。
  (1)模块加载和卸载
  模块需要入口函数module_init(zigbee_init)的实现代码如下:
  int __init zigbee_init(void)
  {
  if(zigbee_major){
  dev=MKDEV(zigbee_major,zigbee_minor);
  result=register_chrdev_region(ev,1,“zigbee”);
  }else{
  result=alloc_chrdev_region(&dev,zigbee_minor,1,
  “zigbee”);
  ……
  zigbee_major=MAJOR(dev);
  ……
  }
  cdev=cdev_alloc();
  cdev->ops=&zigbee_fops;
  rc=cdev_add(cdev,dev,1);
  ……;
  return 0
  }
  module_exit(zigbee_exit)
  {
  cdev_dev(cdev);
  return 0
  }
  在不同的系统中,同一设备的设备号不尽相同,如果静态设置设备号,则在换另外的平台时,设备号有可能冲突,所以动态分配是最佳选择。
  (2)模块驱动实现
  注册设备编号后要将设备驱动与之连接,因此必须用file_operation结构建立链接,并建立中断通知相关数据。其实现代码如下:
  Struct file_operation zigbee_fops={
  .owner=THIS_MODULE,
  .open=zigbee_open,
  .read=zigbee_read,
  .write=zigbee_write,
  .ioctl=.zigbee_ioctl,
  .relese=zigbee_release,
  }
  当上层应用调用驱动程序时,驱动程序需要完成以下功能:
  ①初始化设备。S3C2410与下层ZigBee CC2430连接管脚处于工作状态,注册并使能中断。
  ②按照ZigBee协议规则构建数据包并发送给CC2430,实现不同控制命令,使芯片完成数据发送和状态间的转换。
  ③当下位机接收到的数据与协议包格式不符时,产生中断,用户须重新发送数据。
  其实现代码如下:
  Int zigbee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Rc=request_irq(IRQ_EINT0,zigbee_interrupt, SA_INTERRUPT,“zigbee”,NULL);
  Enable_irq();
  …
  Set_io(); //初始化I/O
  …
  }
  用户发送数据通过ssize_t zigbee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 char __usr *buf, ssize_t count,loff_t *f_ops)传到lb100.com内核空间,然后调用构建数据包函数把数据打包发送出去。
  用户控制下层命令,实现代码如下:
  int zigbee_ioctl(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witch(cmd)
  Case A:
  Set_state(); //设置设备类型
  Case B:
  Set_restart();
  Case C:
  Set_start();
  Case D:
  Set_printf();//输出网络地址信息
  }
  Static zigbee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
  Flag=1;
  Set_restart();
  Outb(&buf, &add);
  Return IRQ_HANDLED;
  }
  除实现以上函数外,还需要实现zigbee_relese(struct inode*inode, struct file*filp),释放程序运行中所有资源。
  本文通过上位机处理器ARM9CS3C2410,设计了ZigBee内核字符驱动,轻松地实现了对下位机的控制,也方便了用户的上层开发,提供了用户与下位机数据传输的接口,避免了用串口进行数据传输时程序设计的繁琐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给出控制下层模块命令的具体实现代码。希望通过本文能促进ZigBee协调器驱动的进一步实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