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2138晶振起振了,但是Jtag连接不上芯片

楼主(2013-08-23):
LPC2138晶振起振了,但是Jtag连接不上芯片?电源也没问题,但是Jtag就是找不到芯片。

网友A:
我记得有个引脚需要接下拉电阻,具体得差手册,这个是使能JTAG模式,你查下

网友B:
检查下芯片的供电、、、晶振是否起振,,不知道是内核无法检测还是发现不了FLASH,发现不了FLASH的话用ISP试试。。。

网友C(2013-09-22):
看下芯片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另外RTCK需要接4.7K的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