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的部分的一些疑问,求大神们教教

楼主(2013-08-23):
(图1)
图1电路可能是+5v电源→逆变→变压器→全波整流→滤波→集成稳压→输出+5v等(后面电路没拍)。
小弟新手,有以下疑惑:
1.这个逆变过程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这个电路中加个逆变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电压吗?
2.实际电路中用的电容太多了,下面图2中各种电容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的大小,耐压值到底是怎么选的,为什么选那么大?

楼主:
                 (图1)                                                                             (图2)

楼主:
没人回答先自己顶,第一次发帖 排版没弄好 :(

网友A:
电容有很多作用。电源中大部分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很多作用。电源中大部分是滤波。。。

版主 能不能详细点 看图2 C401 C402 C403 C404  为什么要取那么的电压 和 耐压值
?大电容滤掉低频,小电容滤掉高频 c404可能是为了滤掉高配信号 那么401 c402 c403 留一个不行吗 干嘛并联3个 呀?

网友B:
逆变就是利用直流供电做成一个振荡器,把直流变成交流,再用变压器变压或变流,例如升压,或是降压以增大电流,再整流,滤波,变成直流.这里5V供电可能不是稳压的,逆变成高一点的电压后再稳压成5V.直接5V不能稳成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 能不能详细点 看图2 C401 C402 C403 C404  为什么要取那么的电压 和 耐压值
?大电容滤掉低频,小电 ...

这个用料真猛。。。
看电流。。。一个容量不够,或者一个体积太大,ESR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料真猛。。。
看电流。。。一个容量不够,或者一个体积太大,ESR太大 ...

6800UF并联三个,用料真的很猛

网友E:
哼!…进口的大功率变频器、如美国AB。滤波电容用10F!…象个**弹!…每次开机、心想:整流桥会不会“烧”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