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运放,问路

楼主(2013-08-23):
学习了教材的运算电路,但是感觉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实际选择运放,我该怎么办?
用运放做个电压跟随,跟随器输入输出差不超过1mv,能实现吗?

网友A:
学习运放还是从实验开始,从书本上的简单实例来分析,但是一定要自己动手去做,体会一下其中的现象,在有一定的基础后,去买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运放权威指南》,《OP放大设计》等这些书看看,再去体会一些指标性的问题,这样基本就可以知道选择运放了。电压跟随器有专用的,也有用普通运放搭建的,在电源电压允许范围一般是可以实现1mV的误差。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用TL082 就可以,要考虑供电 输入信号的幅值 频率 运放的转换速度  频带宽。我也是新手、、建议是 刚开始先用通用运放 参数豪华的很难HOLD住、、

网友C:
至少Input Voltage Offset要小于1mV的,可以到TI之类半导体公司网站上通过器件搜索来选型,不过这样的运放不是很通用滴,起码LM358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用TL082 就可以,要考虑供电 输入信号的幅值 频率 运放的转换速度  频带宽。我也是新手、、建议 ...

tl082貌似做不到1mv的,NS公司的Input Offset Voltage最大可能有15mv,超过了1mv。
我也是想先从通用的搞起,手上有个lm324,看来可以先搞个什么简单的体验下

网友D:
正品OP07差不多了,
好点的ICL7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Input Voltage Offset要小于1mV的,可以到TI之类半导体公司网站上通过器件搜索来选型,不过这样的运放 ...

版主说的,恐怕要过段时间才能体会了,毕竟我还是小菜鸟,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OP07差不多了,
好点的ICL7650

Input OffSET Voltage,你选择OP07a应该也是考虑的这个参数指标吧。OP07A最大只有25UV。选型是不是主要就是要理解运放的各个参数

网友D:
按你的要求的话还要考虑共模抑制电源抑制比,温漂,输入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tl082貌似做不到1mv的,NS公司的Input Offset Voltage最大可能有15mv,超 ...

恩 小信号采集对运放也是考验啊。324 反相同相比例 加减 跟随 直流积分(单用其中一个运放可以,要是四个都用上 有的跟随 有的放大 有的积分 积分就不行了直线是弯曲的) 这是我做的 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至少Input Voltage Offset要小于1mV的,可以到TI之类半导体公司网站上通过器件搜索来选型,不过这样的运放 ...

我们学长申请的运放,,就是 压摆率上千伏 频带几百兆的那种。很难控制住,豪华参数的和通用的比起来,怎样入手 怎样玩才容易控制住呢?

网友E:
可以看看SGM8581,最大0.1mV的失调,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小信号采集对运放也是考验啊。324 反相同相比例 加减 跟随 直流积分(单用其中一个运放可以,要是四个 ...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因为我都还没做过几个运放呢,呵呵,看来只有等待知道的来解释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