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响应速度该怎么比较呀

楼主(2013-08-23):
本来是用定时器的编码器接口模式来进行计数的,不过发现正转还行,就是反转总会差别一些脉冲,不知道为什么,加了上拉也还是一样,编码器引脚是直接接在板子上面的,现在想换外部脉冲试试看,就是不知道响应时间怎么样,转速快的时候,怕丢失更多...

网友A:
楼主可以写个小程序测试下嘛。。比如说灯亮。看谁快

网友B:
测试还不够细致. 反转差别一些, 是怎么差的, 差多少?
可以先手动,给信号, 一个个地测试.
至于频率先不要顾忌, 据手册clk/2 的信号变化.

网友C:
呵呵,用的就是2楼提供的方法,写个小程序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