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icp和isp

楼主(2013-08-23):
对于icp和isp一直都有点搞不明白,是不是新唐的isp就是对应一般意义的iap在应用编程,icp对应于一般意义的isp,可以不要编程器的情况下编程,但是感觉nulink方式和icp方式差别不大,
我现在想对板子升级,就是板子已经做好成型了,用USB口与电脑连接,怎样才能实现用USB对板子的固件进行升级,是不是就是ICP,必须用新唐给的ICP程序吗,自己嵌入到我的应用程序难度多大,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A:
ICP 的意思是 "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 Nu-Link 的 SWD 接口(serial 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
上的 APROM, LDROM, Data Flash 和用户配置字。

ISP 的意思是“在系统编程”(In System Programming),目标板通过运行 LDROM 里的
启动/加载代码调用外部的接口如 USB/UART/SPI/I2C... 去更新内部的 APROM, Data
Flash 和 用户配置字。

你可以参考论坛里NuMicro_ISP_Tool_Source_Code,v1.42
使用ISP 实现用USB对板子的固件进行升级

网友B: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

网友C:
九哥解释的到位

网友D(2013-10-08):
请问9G,LDROM 里的启动/加载代码是芯片出厂就有的,还是另外自己烧进去的?

网友D:
已弄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9G,LDROM 里的启动/加载代码是芯片出厂就有的,还是另外自己烧进去的? ...

芯唐的单片机出厂不带BOOTLOADER(即启动/加载代码)的,需要用户自己用ICP方式或者专用编程器烧写到LDROM里的(代码厂家有提供的),很不方便;另外,使用ICP烧写程序还会把客户原先存储在EEPROM(用FLASH模拟共享的)里的参数也一并檫除掉的,这点需要特别注意。如果客户对所存储的参数不是很在意的话,那用ICP也是很方便的。不过我选择芯唐的单片机后,又放弃了,主要就是出厂不带ISP,而用ICP又会檫除我存的参数。

网友F:
周末已用ICP烧入bootloader~~~

网友G:
引用 网友B: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 ...

请问 芯唐的该如何使用外部有源晶振?
是不是外部有源晶振会比较稳定一些?

网友H:
ISP需要开机特殊状态才能进去,ICP需要特殊接口用户还要有下载器,最方便用户的是IAP但是IAP相对就要麻烦点,论坛有例子我没测试过,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有源晶振相对 好一些。但是。没有必要。

网友I(2013-11-26):
原来早就有讨论,俺贻笑大方了

网友J:
isp无需专用下载器,icp需要下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isp无需专用下载器,icp需要下载器

这个无需下载器说的有点满了,写入loader还是需要的,

这是一个先有**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网友J:
好吧,我还没达到用下载器的地步,恭喜楼上

网友K:
过来学习学习,不孬

网友L(2014-01-20):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

网友K:
芯唐的单片机出厂不带BOOTLOADER(即启动/加载代码)的,需要用户自己用ICP方式或者专用编程器烧写到LDROM里的(代码厂家有提供的),很不方便

网友M(2014-12-05):
引用 网友F:
周末已用ICP烧入bootloader~~~

请问如何操作的,我的是W78E058DDG
我是根据新唐ISP下载软件自带的PDF文档里面的图自己做的下载板。
但是一直提示错误,怀疑是片子里面没有BOOTLADDER文件。但是又没法下进去。

网友N:
终于懂了,沙发板凳有高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L: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 ...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以上两句语法上有误。应该表述如下:
ISP是CPU自己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CPU自己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芯唐的单片机出厂不带BOOTLOADER(即启动/加载代码)的,需要用户自己用ICP方式或者专用编程器烧写到LDROM里 ...

哈哈哈,和我有同感。ISP代码还要自己下载,真他娘窝火。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和我有同感。ISP代码还要自己下载,真他娘窝火。

哈哈,豆儿

网友K:
引用 网友E: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以上 ...

好吧好吧,这个正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终于懂了,沙发板凳有高人。

哪个是高人,我不是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哪个是高人,我不是啊

你是低人?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芯唐的单片机出厂不带BOOTLOADER(即启动/加载代码)的,需要用户自己用ICP方式或者专用编程器烧写到LDROM ...

大神,你说的用Flash模拟共存方法实现的EEPROM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你是低人?

我是说技术高

网友P(2015-01-26):
有没有新唐的ICP协议?

网友L:
引用 网友E: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以上 ...

总结的很到位:lol

网友Q:
九哥解释很恰当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大神,你说的用Flash模拟共存方法实现的EEPROM是如何实现的?

共享FLASH作为EEPRON的方法在数据手册里面有说明的,你仔细读读就会明白,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网友R:
用nulink下载isp程序到ldrom里面,就可以使用isp程序下载bin文件了。但是,使用nulink下载其他应用程序到aprom里面,就不能在使用isp下载了。原来的isp程序会被冲掉吗?

网友S(2015-03-25):
:dizzy:还是晕乎

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

网友T:
通过大家的解释明白了好多

网友P(2015-08-26):
新唐出厂不带ISP,真NC

网友U(2019-10-13):
这个帖子,真好。

网友V:
讲的清楚明白,一下懂了。原来是看单片机CPU参与没有参与,参与就是ISP,没有就是I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