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感的选型

楼主(2013-08-23):
首先承认有点不爱学习,,感觉没找到。。。之前没什么经验,电路里面画的是68UH的过电流为0.3的电感,封装不知道怎么画??不知道选哪个型号啊,请大家帮忙给个或者网址,,,多谢了。。

网友A:
电感有贴片的有插件的,你要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贴片的有插件的,你要哪种?

贴片电感

网友B:
0.3A的电流么?是用在什么地方?震荡?信号调理?还是电源?要注意过流和磁饱和哟,不然上电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A的电流么?是用在什么地方?震荡?信号调理?还是电源?要注意过流和磁饱和哟,不然上电就烧。 ...

这么严重啊,我用于电源降压上面的···

网友C:
].docin.com/p-537203137.html
]docin.com/p-248237126.html
电源降压输入,是交流过来的吧.注意发热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严重啊,我用于电源降压上面的···

你是想说BUCK稳压器吧?属于DC-DC的一种,楼主上图看看呢。

网友D:
低压电源上的常见是功率电感,电感值、电流是关键参数,封装可以在某宝上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说BUCK稳压器吧?属于DC-DC的一种,楼主上图看看呢。

是9V直流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cin.com/p-537203137.html
]docin.com/p-248237126.html
电源降压输入,是交流过来的吧.注意发热量. ...

是9V直流过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9V直流过来啊····

看不懂你想做什么,请直接上电路图。

网友E:
EPCOS网站里面B82464G4系列觉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算电流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