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28335怎么实现两个CAN模块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3-08-23):
我在使用F28335调试CAN模块时,发现CAN模块的A to B例程无法用,即没有实现两个模块之间的通信。我的can驱动芯片使用的是SN65HVD230,用示波器测试发送端口GPIO19可以看到波形,但如果不连接CAN驱动芯片时,端口GPIO19看不到波形,这是怎么回事啊?两个CAN模块之间的连接(距离不超过20cm)可以用一般的导线吗?
在调试程序时,为什么一直停留在 do{
                ECanbShadow.CANTA.all = ECanbRegs.CANTA.all;} while(ECanbShadow.CANTA.bit.TA0 == 0 );  ?请问哪位高手有C2000的两个CAN模块之间实现通讯的程序吗,能成功实现通讯的?发给我,谢谢!我的邮箱jiangjun9102@126.com

网友A:
楼主先loop测试一下试试的。

网友A:
在ccs提供的例程里面没有相关例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ccs提供的例程里面没有相关例程么?

ccs中看到过自带430代码的   DSP的没有看到过

网友B:
是不是没有看我的帖子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601230-1-1.html

楼主:
有两个官方的例程,一个是自发自收,能行,另一个是两个模块之间的A to B,调试出现了上述问题,我看到很多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知道现在都还没解决。。请问,一个芯片上两个CAN模块能否当成两个CAN节点实现它们之间的CAN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中看到过自带430代码的   DSP的没有看到过

c2000的没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000的没有么?

CCS3.3是没有的   不知道5.1及以上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3.3是没有的   不知道5.1及以上有没有

那就下载controlsu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下载controlsuit

好的  下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看我的帖子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601230-1-1.html

哈哈,太感谢你了,好全的资料,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  下来了解一下

以解决该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下载controlsuit

有例程,我用matlab产生代码调试了,能行,原来是购买的开发板上的CAN驱动器有问题的,电压不对,我自己搭了一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00的没有么?

有的,我自己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解决该问题,谢谢

问题解决了   是怎么解决的  还望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是怎么解决的  还望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我会很快的整理一下关于调CAN的资料的,主要是从硬件和软件的角度,因为我遇到的问题不仅是软件,而且硬件上出现了很纠结的问题,“买的成品28335的开发板上的CAN驱动器的显性、隐性电压不正常,不符合CAN规约”,这让我花费了巨多时间,之前太相信开发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很快的整理一下关于调CAN的资料的,主要是从硬件和软件的角度,因为我遇到的问题不仅是软件, ...

收获很大    CAN这就玩通了  期待你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我自己解决了,谢谢

controlsuit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下来了解一下

挺大的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大的东西的。

知道啦

网友C:
如果没有两块板子,可以自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啦

:handshake

网友D(2013-11-23):
lz是怎么解决的啊,遇到了同样地问题

网友E(2014-01-25):
我也遇到了同样地问题,请问你LZ分享你的成果了吗

网友F(2014-09-10):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很快的整理一下关于调CAN的资料的,主要是从硬件和软件的角度,因为我遇到的问题不仅是软件, ...

我的a to  b 例程可以 ,自己改了后,就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请帮忙解决

网友G(2014-10-24):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很快的整理一下关于调CAN的资料的,主要是从硬件和软件的角度,因为我遇到的问题不仅是软件, ...

你之前can的a到b用例程怎么调好的?我现在遇到和你之前一样的问题了。就是一直在do,while中循环。急求帮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例程,我用matlab产生代码调试了,能行,原来是购买的开发板上的CAN驱动器有问题的,电压不对,我自己 ...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怀疑是电路的问题。能否分享一下楼主搭的can驱动电路?非常感谢!
邮箱dwt870104@tju.edu.cn
qq 524190186

网友I:
我来参考学习的了啊。。

网友J:
谢谢分享,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K:
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分享解决…………期待

网友K:
在网上查,有很多种可能性,
供参考,但我的还是没解决

网友F(2014-11-24):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很快的整理一下关于调CAN的资料的,主要是从硬件和软件的角度,因为我遇到的问题不仅是软件, ...

请问你是不是 换了个can驱动器,我也是这个问题,换了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