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

楼主(2013-08-23):
电机在快速换向时会将电源电压瞬间拉低导致主芯片不能工作。有什么器件能够让电压过低时起稳压的作用?

网友A:
大大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大电容

我都加3个1000UF的电容了

网友B:
XC9303,一个升降压的IC。

网友C:
主芯片,串个二极管,并大电容 试试
另外电机电源和芯片电源隔离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串个二极管,并大电容 试试
另外电机电源和芯片电源隔离否?

隔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