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debug,什么不做,直接进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3-08-23):
有一块红牛的STM32F103ZET6,运行一段程序正常,自己做了一块STM32F103ZET6,Jlink能读到内核,同样的程序下载程序正常,复位检查过,正常的,BOOT0/1也没问题,从LDR R0, =__main这里就进HardFault_Handler,请问这种情况从什么角度着手处理?

楼主:
香水版主各位高手,快快出手相救

网友A:
看看时钟是不是没有配置对?

楼主:
找不到问题啊,会不会片子焊接时候坏了?

网友B:
main的时候就出错...
如果是其他时候, 用MDK可以从Peripherals -> Core Peripherals -> Fault Reports 看大概是由哪种fault引起的HardFault

网友C:
时钟配置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你需要仔细查一查   看看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