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的效率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3-08-23):
为什么我这个电路的效率只有60%?
备注:mos管和三极管会发热,电感发热严重!!负载是一个8欧姆的电阻。

网友A:
1、驱动能力太差,MOS开关速度太慢
2、VGS电压超出规格
3、电感太大,RDC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能力太差,MOS开关速度太慢
2、VGS电压超出规格
3、电感太大,RDC损耗大。 ...

前辈,请问应该怎么驱动才比较合适呢?

网友B:
把两个电阻对调置换、还象那回事!…

网友B:
R3的阻值有点怪!…

网友C:
嘿嘿!…我也不知道!…

网友D:
1.你用1k上拉拉MOS驱动,可能变沿确实不够,最好用MOS驱动器,建议测波形来看。
2.把电感的照片发上来悄悄呢,别饱和了。

网友E:
1测试mos管后面的波形  看是否正常(mos发热)
2 这个电路本来设计的就不是太好,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的时候 vgs可能已经超出了mos的限定值(mos发热 三极管发热)如果非要用这种电路可以在r2下面在串接一个电阻,在r2上并接一个稳压二极管(保护mos),这两个元件的值自己计算吧
3 效率肯定低 mos关的时候基本不损耗 ,mos开的时候 24v直接加载在电阻两端 耗电 测试时效率肯定低 (此处有个矛盾:r2小了开关速度可以加快,功耗增加了,反之。。。 取个中间值还是可以的)  你去测 占空比高时 r2 发热严重

4    最好搞个mos管的驱动 如ir2113等 高低侧驱动 用高侧驱动 用nmos 。频率搞个100k不是问题 线性度比较好 ,效率应该在8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用1k上拉拉MOS驱动,可能变沿确实不够,最好用MOS驱动器,建议测波形来看。
2.把电感的照片发上来悄悄 ...

驱动的波形是不规则的pwm波(两边的波幅值小,中间的波幅值大,上升也慢),且有一大段是没有波形(一直为低),ds波形分为四部分,先是0v,接着出现一个衰减震荡,之后稳定为16v一段时间,最后又上升为24v?现在不在实验室,只能说说了,不清楚这些波形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测试mos管后面的波形  看是否正常(mos发热)
2 这个电路本来设计的就不是太好,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的时候 ...

多谢,刚学习开关电源,还有很多不懂,希望前辈多指点指点···现在已改用nmos,效果待验证··

网友F:
我也做过这个电路 效率比你的高些 494出来后接光耦 电压达到要求后mos管就能导通了  对了 我用的管子是irf640 至于电感我也不太会选 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G(2015-07-27):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过这个电路 效率比你的高些 494出来后接光耦 电压达到要求后mos管就能导通了  对了 我用的管子是irf6 ...

大神问一下我用的也是IRF640N,驱动电路想用光耦P521做有没有好点的电路图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神问一下我用的也是IRF640N,驱动电路想用光耦P521做有没有好点的电路图呢 ...

光耦只是起到隔离作用,mos管的导通对电压有一定的要求,能达到吗?电路的话都是在网上找的,你可以仿真仿真:)

网友H:
MOSFET的输入特性是电容,输入电容的电荷充放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越小越好,这就是MOSFET需要驱动的原因。MOSfet选耐压低的,导通电阻小些,可以试着提高频率,可以降低电感量。这是个老帖,看来还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光耦只是起到隔离作用,mos管的导通对电压有一定的要求,能达到吗?电路的话都是在网上找的,你可以仿真 ...

光耦做出的电路不行但理论从网上搜索来看光耦更好,单片机给PWM信号用LM358可以驱动,可以输出0~7V可调,IRF530,540更好可以达到0~9V输出0.0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让640的输出也达到9v:Q

网友H:
看看FOD3182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光藕非门,输出端10-30v,输入端光电二极管10-16mA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光耦做出的电路不行但理论从网上搜索来看光耦更好,单片机给PWM信号用LM358可以驱动,可以输出0~7V可调, ...

你可以查查芯片IR2111,我当时用的就是这个芯片驱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查查芯片IR2111,我当时用的就是这个芯片驱动的

:handshake:lol搜搜: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