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西勒震荡电路问题 !!~

楼主(2013-08-23):
仿真了一个西勒震荡电路,波形,频率都正常。实物焊出来怎么都不起振。工作点设置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不然仿真也振不了啊。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是不是接入系数什么的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A:
IC要10毫安FT才100M,要么换BJT 要么调至10毫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要10毫安FT才100M,要么换BJT 要么调至10毫的静态工作点

这个频率是10MHz的。要调整哪个级的电流到10mA呢?

网友A:
BJT的FT就是个抛物线,在某个点达到最大,这个时候的电流对应的就是手册上IC,大于或小于这个值FT就会下降,
所以最好将偏流按手册上的那个值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帖子太多了,都是照着原理图焊电路板,如果出来想要的结果,则万事大吉,顺利收工;可如果波形不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因是C3太小了,应大于等于C2,否則直流偏置电流要加大或ft要够大(相对是β要大);
C2小了点試試用180pF至270 ...

呵呵  谢谢  明天我再调试下 ~

楼主:
可以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