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BJT发射极究竟应该接有几个电阻电容

楼主(2013-08-23):
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是模拟电子技术必讲的基础放大电路。
华科大《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所介绍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的晶体管发射极只接有一个反馈电阻,且无并联电容
清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所介绍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的晶体管发射极接有一个反馈电阻,却并联着电容。
都是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华科大书没有并联电容,清华书却并联着电容,难道是两本大书互相唱对台戏?
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BJT发射极究竟应该接有几个电阻电容,究竟怎么回事儿,孰是孰非,欢迎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读者朋友排异解难。

网友A:
发射级只接电阻,对交流和直流均存在负反馈,工作点稳定,电路增益很低,如果发射级电阻并联电容,对交直流分流,稳定直流工作点,不影响增益,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发射级Re1+(Re2//Ce),适当的引入交流负反馈,除了可以稳定直流工作点,还可以改善交流特性。
模型数学分析自己看课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只接电阻,对交流和直流均存在负反馈,工作点稳定,电路增益很低,如果发射机电阻并联电容,对交直流 ...

pjy所言有一定道理。对漏洞补正如下:
发射极只接一个电阻,对交流和直流均有负反馈,工作点有一定的稳定性,电路增益很低,但可以抑制晶体管非线性输入特性,减少输出电压的非线性失真(THD)。如果发射极电阻并联电容,则交流信号电流被电容短路,无交流反馈作用,只剩下直流反馈作用,虽不影响增益,但只能稳定直流工作点。更多的时候是发射极Re1+(Re2//Ce),适当的引入交流负反馈,除了可以稳定直流工作点,还可以抑制晶体管非线性输入特性,减少输出电压的非线性失真(THD),改善交流特性。

楼主:
***《模拟电子技术》介绍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如下。

楼主:
关键是讲几本书不一致,华科无电容,清华有电容,还有兄台所说发射极Re1+(Re2//Ce)的,孰对孰错,孰优孰劣,如何解释,请pjy兄台继续不吝高见。

楼主:
还有xukun977贴出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一起讨论一下,这么乱,究竟咋回事。

pjy
戴好头盔发言:C3是不是笔误,阻值分配应该是小+大。

楼主:
以***《模拟电子技术》等教科书介绍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电路为例,其晶体管发射极所接电阻中,没有并联电容的那一只电阻,既有直流反馈作用以使工作点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定,又有交流反馈作用以抑制晶体管的非线性输入特性,改善输出电压波形。并联电容的那一只电阻,只有直流反馈作用以使工作点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定。
晶体管发射极外接两只电阻,独立的那一只发挥两种作用,但是主要功能是抑制管子非线性,并联电容的那一只只有直流反馈作用只能稳定工作点。两只电阻合作,使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既有一定的工作点稳定性,又能抑制管子非线性。这是最经典的做法。教科书自然应该介绍最经典的做法。
但是,目前传统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为了降低教学难度,但是又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源。于是就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损招。
华中科大《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介绍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见图1,表面看既能抑制管子非线性又能稳定工作点。实际上,发射极外接电阻既有抑制管子非线性积极的一面,又有压低电压放大倍数消极的一面。为减小压低电压放大倍数的消极作用,发射极外接电阻只有压得很低。例如,Rc=1kΩ时,Re只能取100Ω左右。但是100Ω的电阻远远不能满足βRe=10Rb的工作点稳定性设计要求。所以,图1电路形式上既能抑制管子非线性,又有一定的工作点稳定性,实际上工作点稳定性微乎其微。
清华大学《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介绍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见图2,则只有一定的工作点稳定性。
因此,无论华中科大还是清华大学教科书,所介绍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都是残缺不全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来说,去掉一个电阻,虽能减低电路复杂程度,降低教学难度,实质是糊弄了学生。这种消极的错误做法,应当予以纠正。

网友B:
要上就上整篇章节,不要只截PPT的一副图,避免断章取义,

华科大,清华,长沙学院。。。哈哈

楼主:
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的核心内容,重中之重,而且那一幅图所代表的丝毫不亚于整个一章内容。大家围绕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展开讨论,有啥不好?
不过,不亦心友特愿意把整章内容都贴上来,就请另高就另开贴,呵呵!

网友C:
***最近提的4,5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等同于问:中国人身高是多少?(注:身高前没有平均之类的定语)
你回答任何一个数字都是错的,比如你说1米75,反例是姚明、易建联、武大郎、郭敬明。。。。

所以,他提问的4,5个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伪命题。

他的类似问题有:反向饱和电流IS到底是多少?PN结势垒是多少?Vbe到底是几伏?。。。。。

他认为这些量都必须是某个定值,就好比中国所有人的身高必须相同一样。否则***问了:你一会说这个管子IS是10^-10,一会说那个管子Is=10^-11,。。怎么老是变啊?。。。。

小孩回家告他妈妈说:我们数学老师老骗人,昨天说1+4=5,今天居然又改口说2+3=5了,真会骗人。。

小七子,985学校的博导教授,做点儿正事儿积点儿徳少留点儿骂吧你

楼主:
在小七子眼里,就连圆周率π也不等于3.14了,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都不是常数了。
小七子,你这搅合的水平也太拙劣了!都一年多了,一个戴着博导教授帽子的人儿,拿着人民给的俸禄,却一直干这些鬼事儿,丢人都丢到全世界了!

网友C:
年头变坏楼,说实话会被人骂,弄的好人也只敢拍马屁了。拍马屁,可以左右逢源。。。

4,5个问题,你整整纠结了大半年了,俺以为举个例子,能让你豁然开朗,解开心结。不想你明白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4,5个问题很荒唐,于是恼羞成怒,**冻起来。。。。。

楼主:
拿着人民的俸禄,还在之乎者也,真丢人!
看看你信奉的分压偏置放大器,图见6楼,先不说它根本不能抑制管子的非线性,就是傻瓜也能看出来,硬是多用了一个电阻,多了一份成本,多了一份重量,少了一份可靠性。大连军机事故,损了一架战机,毁了一名飞行员,你这些浑虫难脱干系!

楼主:
xukun977和maychang,你倆在21ic造的笑话还嫌少吗?
你们大言许诺了用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摆幅,可几个月了还八字没见一撇。
你们大言许诺了用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平衡论计算自由开路pn结内电场电势Uho,可几个月了还没见踪影。
你们还大言许诺了用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平衡论计算正向导通pn结内电场电势Uh,可几个月了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小七子和maychang,你倆呀,要与本友交手,还是好好地歇几年练好内功再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着人民的俸禄,还在之乎者也,真丢人!
看看你信奉的分压偏置放大器,图见6楼,先不说它根本不能抑制管子 ...

图见6楼:

此图是学生实验用的,考虑到方便,此图设计成“多功能实验电路图”:比如图中有AB两个输入端。
此图可完成基本放大器实验,把电容C3移到910欧电阻上即可完成电流串联反馈实验,在输出加个电阻到B处,即可完成电压并联反馈实验。。。。。。通过比较,学生才能体会到性能改善的变化过程,稳定性、频带宽度、失真度等,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判断出相对的好坏来。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又开始骂街了,你以为人家清华大学是吃素的?玩不过你长沙学院?

网友D:
几天不见,楼主表现很积极很主动

大家都很积极很主动滴生活着工作着。六老哥子不也是还活着吗?

楼主:
小七子,别人教你一个字,你就吐一个字
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02513&pid=3390873&fromuid=1032828
号称985高校的博导教授,就这凹水平!

真有能力,就把Uho和Uh都计算出来,那怕像你自己吐出的那样,给出一个范围,也好证明你不是鹦鹉学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七子,别人教你一个字,你就吐一个字
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 ...

看看,13楼控告我“硬是多用了一个电阻,多了一份成本,多了一份重量,少了一份可靠性。

15楼解释过,他懂了,明白是冤枉好人了,但是,不道歉,直接话锋一转,扯什么UFO去了。。。。

既然你已恍然大悟,就赶紧去给华科大模电书的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补上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再给清华模电书分压偏置共射放大器补上一个电阻,哈

楼主:
徐大博导教授,休扯“UFO”!
有能耐,就快快去把pn结内电场电势Uho和Uh都计算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徐大博导教授,休扯“UFO”!
有能耐,就快快去把pn结内电场电势Uho和Uh都计算出来! ...

俺10楼说过了,你要是能回答我“中国人身高是多少米”,我就能回答你Uho是多少?

网友E:
安静了几天,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10楼说过了,你要是能回答我“中国人身高是多少米”,我就能回答你Uho是多少?

...

其实身高与电势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儿。
不过既然看你X7五尺高的汉子口里吐出来了,就给你一点儿面子吧。
设“中国人身高范围是1.6~1.8米”,你就用你钟爱的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平衡论来计算自由开路硅pn结Uho是几伏到多少伏,还有正向导通硅pn结Uh是几伏到多少伏?
记着,用你钟爱的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平衡论来分析来计算Uho和Uh!再敢捣乱,定当严打不赦,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身高与电势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儿。
不过既然看你X7五尺高的汉子口里吐出来了,就给你一点 ...

既然”中国人身高范围是1.6~1.8米“,那俺也能回答你:1,Uho的范围是0.0000001V--100V;Uh范围是0。000001V到100V。

如果你能找到实际管子Uho/Uh不在此范围内的,告诉俺!

楼主(点评):
照徐大教授的答案可以推理,小七子家族人身高范围是0.0000001米--0.1米!

楼主(点评):
天底下只有身高4尺半的徐大博导教授才能说出“Uho的范围是0.0000001V--100V;Uh范围是0。000001V到100V”的话来!

楼主:
在放大器,从来都是设法提高较高頻率之增益,以展宽频带,没有人限制较高頻率之增益。这才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