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一个24位真彩色的图片生成的数组到stm32的flash中?

楼主(2013-08-23):
如何定义一个24位真彩色的图片生成的数组到stm32的flash中?

生成的数组是这样的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startbmp[] @".ImageTest"={}
怎么将其定义到0x80004000

。h文件有几百k  编译以后会不会超过我用的片子的flash容量啊??我用的是256k的片子

我只能将其定义成const unsigned char startbmp[]    直接写  或是 先写入flash

但是这样编译通不过的,只能打开小的图片。

怎么才能打开800*480的彩色图片呢???只用stm片内的资源   没有外扩资源的情况下。

有点乱,我用的是stm32f107+ra8875,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分块吧,一般的编译器里面都有的。貌似是这个命令#Pragma。你看看你编译器里面的说明。

网友B:
要取模成32位,丟掉其中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