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erilog 语言写ad822的采集用大dac900回放

楼主(2013-08-23):
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芯片的时钟使用锁相环给的,但是回放的信号总是不理想,偶尔会有信号偏离的较远,我采回来的信号想进一步做FFt分析所以想信号好点儿,求大神指点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A:
检查时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时序呗

时序应该没有问题,我把ad的输出直接接到da的输入上,然后只用FPGA给100K的时钟出来的波形就很好看,经过FPGA就不是很理想。。。

楼主:
大神,这是我输出的图形,总有几个点不在波形上,再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是我输出的图形,总有几个点不在波形上,再帮我看看。。。

@GoldSunMo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