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 的PC13,PC14,PC15怎么设置成同时输出

楼主(2013-08-2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C,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在论坛里看了不少帖子,按帖子上的指导设置了,但还是只有PC14能输出,PC13和15一直是低电平,是哪儿出问题了,求各位指点啊

网友A:
这三个口好像一次只能有一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口好像一次只能有一个输出

貌似论坛上有人做到一起输出了,香版主有分析的,但我按他讲的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B:
J建议仔细看看手册。

手册上说:
PC13,PC14和PC15引脚通过电源开关进行供电,而这个电源开关只能够吸收有限的电流(3mA)。因此这三个引脚作为输出引脚时有以下限制: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作为输出脚时只能工作在2MHz模式下,最大驱动负载为30pF,并且不能作为电流源(如驱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建议仔细看看手册。

手册上说:

嗯,老版本的手册上是这样写的,香版主也讲过,您可以看看新版的手册,新手册上已经去掉了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引脚输出的限制

网友A:
这个倒没注意到,要去翻翻新的手册了

楼主:
找了块开发板测试,这三个引脚和普通IO口一样设置就可以同时输出,并且频率设成50MHz也可以,这个就不明白了,新手册上是取消了不能同时做输出的限制,但还是强调频率不要超过2MHz,为什么我用50MHz也可以,求解啊

网友C:
还是需要翻翻技术手册的   另外就是实际的验证一遍了   只能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需要翻翻技术手册的   另外就是实际的验证一遍了   只能这样做了

嗯,现在就是我实际在开发板上测试的结果和手册上不一致,所以感到很困惑。。手册上明明写的这样不可以,但是开发板上实际却又可以。。。

楼主:
额,原来是硬件问题,我测试过程中把PC13和PC15击穿了,虽然手册上那么写,但是程序里你正常配置它是可以同时输出的,亲测。

网友D(2015-03-06):
引用 楼主:
找了块开发板测试,这三个引脚和普通IO口一样设置就可以同时输出,并且频率设成50MHz也可以,这个就不明白 ...

我也遇到同种情况。可以同时输出不同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老版本的手册上是这样写的,香版主也讲过,您可以看看新版的手册,新手册上已经去掉了在同一时间只能 ...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