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通过电容前后信号相位有没有发生变化?

楼主(2013-08-23):
电容“隔直流通交流”,电容通交流的原理就是电容器充放电的过程导致,我的一个疑问就是:
电容器一边充电时,另一边会感应出相应的负电荷,那样的话,交流信号通过电容器前后,
相位会有180°的翻转。我通过pspice仿真发现交流信号通过电容器前后的相位是一样的,
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只要电容充放电周期小于信号周期数倍,应该影响就不大了!
理论上分析只要前级驱动端的输出阻抗通过电容后,信号的相位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即有一定的延时),
但只要保证有一定范围内应该就不会影响后级电路的工作或人的感知,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对与否???

网友A:
欢迎讨论啊

网友B:
应该这是个道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是个道理啊

:)我觉得我是对的啊

网友C:
有道理啊

网友D:
电容能倒相?…重大突破呀!…:L

网友E(2013-10-31):
一般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