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大功率MOS 管H桥电路的,各位请评价。

楼主(2013-08-23):
如果此时VCC为+24V。那么MOS 的VGS 驱动信号应该给多少v?
总觉得这电路不对。
1:如果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0V,那么上臂的P-MOS不就一直导通不可控了吗?
2:如果高电平为24V,低电平为0V,那么下臂导通时的VGS>20V,上臂导通时VGS<-20V,虽然可控,但都超过了VGS耐压极限(+-20V)。

请问,我的分析对吗?此电路可用在VCC=24V场合吗?

网友A:
“请问,我的分析对吗?”
1、是的。
2、是的。

“此电路可用在VCC=24V场合吗?”
很危险。因为门极电压超过允许范围。虽然管子参数一般留有余量(实测30V左右击穿),但设计时应该以手册为准。

可以扩展一下考虑范围:
Vcc若是200V甚至300V,将会如何?
显然必须上下臂独立驱动。而且,没有很高耐压的P沟管,只能上下臂都使用N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分析对吗?”
1、是的。
2、是的。

好的,谢谢。现在淘宝上的黑心卖家太多了,还一直否认电路错误。

网友B:
是的,你这电路起码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