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储能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电感储存的能量称为磁能,大小为1/2LI^2,L为电感量,I为流过电感的电流。
以上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我的问题是:在一定电压下流过电感的电流应该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直都是变化的,那么上式中的I是什么时候的I,或者说电感储存的能量也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直都是变化的吗?

网友A:
电感所存能量就是用当时的电流值代入此式。自然,随着时间的变化,电感所储能量是变化的,只要电流在变。

网友B:
这个I是小写的i.代表的是瞬时值。

网友C:
跟电容储能不同,电感储能是不能长久保存的,所以上面的电流实际上是当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