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功放电路反馈和设计交流,纯晶体管

楼主(2013-08-24):
正负十五伏供电,对于电路反馈的设计和计算 以及整个电路的完整性 参数和功能的设计失误请指正。交流 多谢!

楼主:
截图有些小 哪不清楚可以解释,请大家交流学习。

网友A:
哥表示看不懂!

楼主:
两个带沃尔曼的差分(我用电阻偏置,没用稳压管) 差分的两个输出接过流保护 Q13补偿交越失真  后面推完放大、、反馈部分是抄人家的  不会设计 。求交流

网友B:
表示太负载 俺当初做的时候直接运放了  另外一哥们做的时候直接音频功放 貌似是LM1815?

楼主:
我感觉分立的更基础,想学好。一个差分沃尔曼做的时候,弄了可长时间 好不容易出现像了  现在两个,再多加点反馈就,,HOLD不住了。。尤其是反馈的设计和参数确定,用什么电容什么电阻 考虑分布电感 相位 ……啥都不会。

网友C:
开环放大倍数貌似不大吧? 可能几百都够呛!
如此带宽很小,沃尔曼也没什么意思。
至少应该2级放大,放大倍数怎么也要80db为好。
个人看法,功放的分力设计,貌似远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
看看集成的功放,开环增益至少80db。电流元的使用可以提高电源抑制比。
即使分力,也是运放+驱动的为好。除非你能自己设计更好的运放,否则分立式的设计,就像某些傻瓜所认为的不用负反馈一样的对信号放大却乏起码的正确理解。
不否认分立的也能发出声音,但绝非原汁原味的。仅此而已!

楼主:
恩 我想用音频功放的学习 来提高一下晶体管上的学习。功放  要80dB????

网友D:
根据功率、负载阻抗确定供电电压以及闭环增益。然后确定开环增益。分配各级增益。再开始设计电路。。。。。

网友E:
好厉害,我都是用IC作小功率放大的。分立的更合300W以上的吧

楼主:
我想把 推动(电流放大)之前的 反馈 电压放大 输入方式学学做做。。再加后面的推动 当然电流放大也有很多反馈,,慢慢学吧。。

网友F:
《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第四版)》这本书不错,好像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第四版)》这本书不错,好像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的。 ...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在哪里,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在哪里,能给个链接吗

要是连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都不知道在哪里,进21ic也是如入宝山空手回。
在技术交流版面,置顶的。

网友H:
楼主为什么不用折叠共源共栅作为输入
初步观察这个电路共模抑制和噪声估计不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连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都不知道在哪里,进21ic也是如入宝山空手回。
在技术交流版面,置顶的。 ...

我是上个星期才进的,老听别人说起,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册确实不错,但我估计不适合楼主。。。因为这本书起点很高,高屋建瓴,许多知识点作者很熟稔了,但不是 ...

我也是课外自己学电子知识的。那像这种电路里反馈的设计 定量。没有书 我确实能力不行啊,上面的电路我做出来百分之九十九就是废的,输入30毫伏还行,在往上就没法看了,我打算拆开一点一点的做,测数据 分析。第一块的双差分(不知道从哪听的名字)快出来了。。这样的学习方法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连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都不知道在哪里,进21ic也是如入宝山空手回。
在技术交流版面,置顶的。 ...

版主 TYW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第一块实验 数据和讨论问题 明天会整理出来,请电子前辈们多纠正指导。谢谢!

网友J:
老兄,加油,你这出来了不亚于Hi-Fi音质

网友K:
“输入30毫伏还行,在往上就没法看了”,但不知道输出到什么程度----我没有计算放大器的总增益及工作点,如果输出没有饱和,楼主可以去掉Q11、Q15看看。

本电路大量使用三极管,虽然现在三极管的价格越来越低,但也并不是用得越多越好。太多了,调整就麻烦。

这个电路没什么错的,只是要知道怎么调整。

在Q10以以前的电路,要调整好输出电平及增益,Q13调整好末级的工作点。Q11、Q15调整好驱动限流。

网友H:
楼上同学说啥呢,说你啥都会还是证明你行呢?
我看的书多了,不是一本两本,就根电路分析一样不是一天,
不要总拿别人说事行不,你行就直说,不要转弯抹脚。
另外说下你说的那本我偶尔看下还没你看的多,

网友H:
我之所以那样说只是觉得楼主的输入电路看得人累,只是一个建议,有必要来篇长篇大论吗?还是想证明你啥都懂吗

网友L:
大功率功放一款流行产品是C2073+A940互补射随器作为前置预功放,再驱动电子管作为末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功率功放一款流行产品是C2073+A940互补射随器作为前置预功放,再驱动电子管作为末级。 ...

恩 你说的那个烧友里确实很火。。就是电子管,,太贵,而且 我没学过电子管。。。

网友L:
要搞掂大功率功放,还是要把电子管拾起来!
前些年出版的电子技术类读物里电子管介绍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