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全速USB接口+SD卡 SPI方式读写速度怎么提高?

楼主(2013-08-24):
用单片机的USB接口和SD卡做了一个U盘,SPI方式。CPU时钟是8M,SPI时钟也是8M,USB接口不支持高速模式,所以用的全速模式,现在做出来的结果是: 用金士顿的 2G SD卡 读速度103Kbyte/s,写速度75Kbyte/s;用闪迪的 2G SD卡,读速度 230Kbyte/s,写速度175Kbyte/s。
没想到的是不同的卡在SPI方式下的读写速度竟然有这么大差别...

想请教大家,怎么提高 读写速度? USB全速模式的数据传输速率理论值为 1.5Mbyte/s。离这个速度差太远了,有没有做过类似设计的,你们的都能到多少速度啊?

网友A:
问题不在USB,应该在SPI做的文件系统~看看里面有多少延时。SPI时钟是8M不代表1M/S,这文件系统有关系。如果你没用文件系统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2017-06-13):
是啊,读写速度有点低,LS 是1.5M,FS是12M,HS是48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