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总线的电压转换?

楼主(2013-08-24):
我现在想使用SAM9G15,需要连接的外设有工作电压是3.3V的,也有1.8V的,但都是要挂到总线上,想问一下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A:
看实际情况,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A:
DDRII是单独的电源供给,这个是1。8V的,
3。3V的设备,接起来就要麻烦一些,重点是NAND FLASH你要选低压的。比较麻烦。

网友A:
一般双总线比较合理,DDRII/DDRIII,单独一个总线,然后扩展一个总线,建议你使用SAMA5D3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如果需要电平转换的话,是不是数据和地址总线都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