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检测

楼主(2013-08-24):
用psoc3做一个湿度检测的装置,我是新手所以不太会,特别是程序的编写,各位大侠谁有例子之类,帮帮忙啊,谢谢了。还有psoc3如何用外部电源,如蓄电池等进行供电啊?急~~~~~

网友A:
你不是不太会,是完全不会。
找本书,从头学起。先不要想什么装置,psoc3之类。

网友B:
书倒是有,就是没板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倒是有,就是没板做实验。

书名是什么,我去看看

网友C:
先了解这个东西的框架,再阶段性的去实行。比如,要做一个温度的检测,要考虑什么样的传感器,传感器信号的处理电路,程序对信号的分析处理。这样划分好后,你一个一个去处理好了就能你预期的工作了。当然,新手开始做会有很多困难,也不能急啊,一步步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了解这个东西的框架,再阶段性的去实行。比如,要做一个温度的检测,要考虑什么样的传感器,传感器信号的 ...

嗯,知道了,我的外设是输出频率,然后进入psoc,我用了两个定时器来算出他的频率,然后程序就不会了,哎。。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