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距离调光方案

楼主(2013-08-24):
各位师傅,我最近遇到单片机距离调光问题,就是根据距离调节led灯光亮度。我想用超声波测距离,然后根据具体距离调节pwm脉宽,大家帮帮忙说说自己的想法,或有经验的师傅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距离有要求么

网友B:
这个会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有要求么

2米左右吧,对于超声波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用在什么地方?

心血来潮,练练手,哈哈

网友C:
你都已经说了“用超声波测距离,然后根据具体距离调节pwm脉宽”还想叫大家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已经说了“用超声波测距离,然后根据具体距离调节pwm脉宽”还想叫大家说什么。 ...

这是我的初步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各位师傅,如果可行,给我指点程序方面的大体框架,谢谢

网友C:
难点不在程序而在led灯光亮度远距离够不够,pwm脉宽调亮度调节范围够不够。

网友D:
这个应该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好做。

师傅,说说看呗,最好详细点,我琢磨两天了,没头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米左右吧,对于超声波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那还问啥?直接做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师傅,说说看呗,最好详细点,我琢磨两天了,没头绪,谢谢

光跟PWM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F:
超声波测距不是有现成的demo嘛?网上不难找的

网友G:
开环控制。可以做,没什么难度的吧,肯动手就能成
因为你没有说要求达到具体的目的效果

网友H:
单片机空间足够大,将距离和需要的PWM值做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空间足够大,将距离和需要的PWM值做个表。

师傅那里有没有相关历程,或做表方法,可否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