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2 移植问题

楼主(2013-08-24):
IDE: IAR
Hardware: Renesas M16C65
OS: ucos2.56

我从官网上下载了M16C62P的例程做参考,移植了快1周,任务建立也成功,在OSStart()单步调试到RETI后,程序飞了,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谢谢

    .EVEN

OSStartHighRdy:
    JSR         OSTaskSwHook

    MOV.W       OSTCBHighRdy, A0               ; I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C         [A0], ISP

    MOV.B       #01H,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POPM        R0,R1,R2,R3,A0,A1,SB,FB

    REIT

网友A:
到UCOS的官网找找

网友B:
OSStart()后应该会有个死循环

网友C:
是否初始堆栈(非任务堆栈,main函数使用的堆栈)设置的太小了,你在main函数的初始化函数里用了太多的局部变量导致堆栈溢出了。

初始堆栈一般是在启动汇编中设置的。

网友D:
贴一下你的代码看看 可以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