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失真问题

楼主(2013-08-24):
最近在使用运算放大器,我用单片机处理板做了一波形发生器,波形有5V,0V,-5V组成,频率有100K,现在我要波形的幅度变为10V,0V,-10V,也就是说我要把波形幅度增加两倍,频率表不变,其他不变,我用了运算放大器LM358做了一个同相放大电路,用示波器测量运放的输出,发现波形的幅度是变为两倍了,但是波形变为类似三角波的削顶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看下, 是不是我选择的运放不行,不是高速运放,还是怎的,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LM358的供电用了多少?
变成三角波的话,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分别是多少?

网友B:
看了一下芯片手册,这款芯片在100kHz时的性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C:
你的信号频率是100kHz,也就是说10us周期,一个周期内要跳变两次啦,0-10V只有5us,根本来不及达到稳态。

网友D:
LZ再仔细分析一下数据手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M358的供电用了多少?
变成三角波的话,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分别是多少?

尽量再多给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