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问题

楼主(2013-08-24):
芯片只能发送100byte以内的数据,但是我的数据大于这个指标,但是我想压缩下,一次性传完,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压缩和解压缩算法?

网友A:
要发送的数据有范围/规律没?
如果没有全随机那很有难度

网友B:
举一个例子
十六位AD数据,但AD每次变化不超过128
第一二个字节,一个正常的AD数据
第三个字节,第二个AD值相对于第一个AD值的变化量正负128内
第四个字节,第三个AD值相对于第二个AD值的变化量

网友C:
通用的话可以用zlib 。
可以说下数据怎么来的,我觉得不太可能没一点规律的。如果真的是真随机,那样是没办法压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