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问题

楼主(2013-08-24):
在中断函数开始前定义的全局变量

int exti_count=0;
char exti_counts[];
然后再中断里

sprintf(exti_counts,"%d",exti_count);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 (u8*)exti_counts);
结果LCD显示674915700.
求解释

网友A:
char exti_counts[];

这句要加入长度的。

网友B:
我感觉你 sprintf(exti_counts,"%d",exti_count);只是把exti_count的值赋给了exti_counts[]数组的第一个数了,其他的没有赋值也没有初始化,所以出来是随机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