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24):
stm32SPI通信最大sclk频率是18M,如果用IO口模拟SPI,能达到多少?

网友A:
主要和几个参数有关CPU的主频 GPIO的最大频率

如果GPIO最大频率是4x(1/SYSCLK4), 一般SYSCLK4是1/4的CPU clock, 所以如果CPU主频为456MHz的话, 最大输出频率为28.5MHz.

网友B:
估计应该到不了18M,根据采样定理72Mhz最多也就可以采样36Mhz下的频率数据,再算上你对IO操作的代码时间,做要在大于18M的前提下保证稳定怕是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和几个参数有关CPU的主频 GPIO的最大频率

如果GPIO最大频率是4x(1/SYSCLK4), 一般SYSCLK4是1/4的CPU c ...

你的公式是不是写错了,代入算不出你那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