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 模拟USB HID键盘不能显示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3-08-24):
这是源程序,大家给我看一看,怎么回事,为什么USB上的数据不能再txt中显示出来。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interrupt.h>  /* for sei() */
#include <util/delay.h>     /* for _delay_ms() */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pgmspace.h>   /* required by usbdrv.h */
#include "usbdrv.h"
#include "oddebug.h"        /* This is also an example for using debug macros */
/* ------------------------------------------------------------------------- */
/* ----------------------------- USB interface ----------------------------- */
/* ------------------------------------------------------------------------- */
PROGMEM char usbHidReportDescriptor[39] = {    /* USB report descriptor */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0x01,        // Report Id (1)    //报告类型为1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
0x19, 0xe0,                    //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0x29, 0xe7,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从0--ff
0x25, 0x65, //  Logical Maximum(101),
0x05, 0x07, // Usage Page (Key Codes),
0x19, 0x00, //  Usage Minimum (0),
0x29, 0x65, // Usage Maximum (101),
0x81, 0x00, //  Input (Data, Array),               ;Key arrays (4 bytes)
0xc0 //
};
/* Since we define only one feature report, we don't use report-IDs (which
* would be the first byte of the report). The entire report consists of 128
* opaque data bytes.
*/
/*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store the status of the current data transfer */
/* ------------------------------------------------------------------------- */
/* usbFunctionRead() is called when the host requests a chunk of data from
* the devic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documentation in usbdrv/usbdrv.h.
*/
/* ------------------------------------------------------------------------- */
static uchar inputBuffer1[1] = {0};  /* kbd */
static uchar idleRate = 0;    /* in 4 ms units */

usbMsgLen_t usbFunctionSetup(uchar data[8])
{
usbRequest_t    *rq = (void *)data;
     if (rq->bRequest == USBRQ_HID_GET_REPORT) {
   /* wValue: ReportType (highbyte), ReportID (lowbyte) */
   //if (rq->wValue.bytes[0] == 1) {

    usbMsgPtr = inputBuffer1;
    return sizeof(inputBuffer1);
   //}
   //return 0;
  } else if (rq->bRequest == USBRQ_HID_SET_REPORT) {
   /* wValue: ReportType (highbyte), ReportID (lowbyte) */
   /* we have no output/feature reports */
   return 0;
  } else if (rq->bRequest == USBRQ_HID_GET_IDLE) {
   usbMsgPtr = &idleRate;
   return 1;
  } else if (rq->bRequest == USBRQ_HID_SET_IDLE) {
   idleRate = rq->wValue.bytes[1];
  }
  return 0;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D = 0x68;
PORTB = 0;  /* no pullups on USB and ISP pins */
DDRD = 0X10; /* all outputs except PD2 = INT0 */
DDRB = 0X00;             /* all USB and ISP pins inputs */
DDRC = 0X03;
}
/* ------------------------------------------------------------------------- */
SIGNAL(SIG_OVERFLOW0)
{

TIMSK0|=0x01;//溢出中断
//sendcount=0;
inputBuffer1[0]=0;
}
int main(void)
{
uchar   keyDidChange = 0, i;
uchar   idleCounter = 0;
    wdt_enable(WDTO_1S);
cli();
port_init();
    /* Even if you don't use the watchdog, turn it off here. On newer devices,
     * the status of the watchdog (on/off, period) is PRESERVED OVER RESET!
     */
    DBG1(0x00, 0, 0);       /* debug output: main starts */
    /* RESET status: all port bits are inputs without pull-up.
     * That's the way we need D+ and D-. Therefore we don't need any
     * additional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
    odDebugInit();
    usbInit();
    usbDeviceDisconnect();  /* enforce re-enumeration, do this while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
    i = 0;
    while(--i){             /* fake USB disconnect for > 250 ms */
        wdt_reset();
        _delay_ms(1);
    }
    usbDeviceConnect();
EIMSK|=0X01;//GICR |= 0xE0;   //INT1 INT0  EN
EICRA = 0x02;//EICRA = (EICRA & ~(_BV(ISC11) | _BV(ISC10))) | _BV(ISC11);//MCUCR = MCUCR & 0xFB;   //ISC10=0  下降沿
TCCR0B=5;//TCCR0 = 5;  /* prescaler = 1/1024 -> overflow at 21.8 ms */
TIMSK0|=0x01;
    sei();
    DBG1(0x01, 0, 0);       /* debug output: main loop starts */
//usbSetInterrupt(0,0);
    for(;;){                /* main event loop */
        DBG1(0x02, 0, 0);   /* debug output: main loop iterates */
   inputBuffer1[0] = 0x28;
        if(usbInterruptIsReady()){
                   /* use last key and not current key status in order to avoid lost
               changes in key status. */

            usbSetInterrupt(inputBuffer1, sizeof(inputBuffer1));
        }
        wdt_reset();
        usbPoll();
    }
    return 0;
}
/* ------------------------------------------------------------------------- */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从那里抄的,建议你参照USB协议自己写一个程序出来

网友B:
这个程序像是V-USB的,但是V-USB已经封装很好了,不需要像你这样自己设置这么多东西。建议去V-USB下载一个键盘范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从那里抄的,建议你参照USB协议自己写一个程序出来

恩,现在能显示了,但是程序一直在usbSetInterrupt()这个地方,还是不停地发送数据给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像是V-USB的,但是V-USB已经封装很好了,不需要像你这样自己设置这么多东西。建议去V-USB下载一个 ...

恩,现在能显示了,但是程序一直在usbSetInterrupt()这个地方,还是不停地发送数据给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现在能显示了,但是程序一直在usbSetInterrupt()这个地方,还是不停地发送数据给电脑。 ...

你有看过USB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看过USB协议么?

不大了解,就是找了这么一个一个例程在弄,一直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大了解,就是找了这么一个一个例程在弄,一直都有问题……

建议你看一下USB协议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大了解,就是找了这么一个一个例程在弄,一直都有问题……

还不如先了解一下USB协议,再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