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杀牛用牛刀------LM358差分放大电路出现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3-08-24):
昨天上午LM358差分放大电路一直出现问题,当输入信号压差发生变化时,放大倍数一直随着变化。(对一个电流进行采样)

最开始认为是LM2596开关电源带出的纹波造成的干扰,于是晚上就在2596的输出端不停地滤波,什么RC  ,LC ,π型滤波方案都一一尝试,效果还是不佳。

郁闷极了,于是晚上11点果断回宿舍睡觉,半夜忽生一想法,电路原理上没有错误,那么可能是LM358性能不行。、

早晨起来,果断把LM358差分放大电路方案换掉,改成仪表放大器INA114.

问题立马解决,甚是欣喜。

经验之谈,欢迎交流,相互学习。

下面先上第一种方案:LM258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图

下面上今天早晨的方案:INA114的内部结构图

大家会发觉两种差分放大电路图模型完全一样,但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猜测原因有下:
                     1:LM358确实性能不够。
                     2:自己焊接技术不行,没有INA114内部集成差分效果好。

另有一点体会:在一套电路系统中,芯片用的越少越好,这样集成度高,错误容易排查,芯片与芯片之间带来的干扰也就越少,从而整个系统就越稳定。

最后引用标题中的一句话,杀牛用牛刀。对于不同的信号处理,芯片的选型也很重要。

欢迎大家指点,相互学习

网友A:
谢谢楼主与我们分享成功的喜悦与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与我们分享成功的喜悦与经验。

没有了,以后多多向版主学习,望版主多多帮忙解答疑惑哦:lol

网友B:
的确是这样。现在最怕电路元件太多了

网友C:
好资料   很不错   谢谢楼主的共享经验   谢谢   这一块   需要花时间好好看看   先顶一个

网友D: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但是我感觉这只是逃避了问题, 还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不错   比较给力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F:
1:LM358确实性能不够。
--------------------------------
LM358性能够不够,这要看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2:自己焊接技术不行,没有INA114内部集成差分效果好。
----------------------------------------------------
自己搭的三运放,肯定没有集成的好(有点绝对,呵呵),但是与焊接技术无关

你的LM358电源是几V?

网友G:
如果是运放的性能不够   换一款   性能比较强的芯片   这样是否问题就能解决了呢   楼主

网友H:
不一定是芯片不行,估计电路有什么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I:
在一套电路系统中,芯片用的越少越好,这样集成度高,错误容易排查,芯片与芯片之间带来的干扰也就越少,从而整个系统就越稳定。
经验之谈的啊

网友J:
总体感觉电路设计  现在都是模块化的   另外就是  集成度越来越高   很多外围的东西   都已经减少了很多   电路设计  感觉好像越来越容易了

网友K:
直接用INA114,的却可以省很多的麻烦的

网友K:
一片芯片的就可解决三片芯片及其周围的电路的,还可解决掉电路间的干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但是我感觉这只是逃避了问题, 还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

re

网友L:
这不是解决问题。。。。到底358哪项不满足条件。。。

网友M(2014-08-22):
我觉得,是楼主你忽略了对于LM358的带宽增益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