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8-24):
如果要求滤波器带外衰减不少于 40dB/十倍频程,那么这个滤波器至少的几阶?怎么算的呢?
如果要产生数字信号为f(x)=1+x2+x4+x8的m序列,这个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至少两阶吧,一阶的话是 20dB/十倍频程;
生成序列的话给你个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两阶吧,一阶的话是 20dB/十倍频程;
生成序列的话给你个论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