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生电容和分布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3-08-24):
(无正文)

网友A:
寄生电容范围比较小,一般指器件引脚间的电容,分布电容范围很大,比如有两条不相交的引线,他们之间就存在分布电容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01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842.htm

严格意义上可以通用两个术语,一般口头上芯片和电子元件引脚上的等效电容叫寄生电容,其他情况下叫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