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分布 和 寄生 电容区别

楼主(2013-08-24):
在此请教大家 分布电容 和 寄生电容 两个的主要区别,最好有实例,谢谢!!!!

网友A:
一个意思

网友B:
实例:头上生的虱子是寄生电容,肠子里的益生菌是分布电容。。。

网友C:
应该跟你另一个帖子是配着问的,分布跟强调的是均匀性,楼主可以Google传输线的概念,看里面的电容是怎么解释的。寄生跟强调的是意外性,指不是专门设计成电容,却有着电容作用的效应,比如三极管极间电容。

网友D:
版主果然厉害
这是两种分类方法:分布是对集中而言,寄生是对主体而言

网友D: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分布“和”寄生“不是矛盾的
某电感绕组元件,电感量值Lo是其主参数,可有伴随产生的”寄生电容Co“且无法避免
这个Co,本质上也是”匝与匝“之间每一寸的分布参数
所以,它既是电感的”寄生“参数,也是电感结构的”分布“参数

网友E:
比如 电阻有分布电感 电容。。板子画不好了,线或者涂得锡会有寄生电容。。用一个电阻衰减网络衰减信号 到上兆赫兹就不按比例了 是分布电容的作用吧?

网友D:
”寄生“乃伴随产生之物,与主体不可剥离形成。因常作”独立集中“描述,而误为与分布矛盾
”分布“是指”沿几何尺寸“正比产生,乃”微参数“之积分,如分布电容∫dC/dL或dS。大多是指电路形成之产物而别于独立元件

它们依观察尺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含义

有一种倾向会妨碍学习:只注重名词定义,不注意概念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比如 电阻有分布电感 电容。。板子画不好了,线或者涂得锡会有寄生电容。。用一个电阻衰减网络衰减信号 到 ...

有道理。分布电感、分布电容是先天的、原始的、固有的,如晶体管极间分布电容;寄生电感、寄生电容是后天的、附加的、可减小的,如寄生在豆科类植物上的菟丝子草,还有很多寄生虫。
比方说,三极管的极间分布电容,出炉封装成了产品后,是几pF就是几pF,就是超级版主,你也动不了的。
板子画得不好,布线不当或者涂的锡会有寄生电容,只要重画,甚至改变导线走向,就能减少寄生电容。

网友G:
有区别,分清也不容易。可以这样看,连续构成时是分布的,单个或数个存在时是寄生的。

网友F:
有区别,分清也容易。能分离的就是寄生的,掺合在一起不能分离的就是分布的。
例如,菟丝子就能从豆蔓上剥下来,就连蛔虫,也能从肠子里打出来。
晶体管极间分布电容,与晶体管是一个整体,就不可能分离,打烂了都完了,你也找不到那个分布电容。

网友H(2017-06-22):
引用 网友B:
实例:头上生的虱子是寄生电容,肠子里的益生菌是分布电容。。。

脑残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实例:头上生的虱子是寄生电容,肠子里的益生菌是分布电容。。。

脑*残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脑*残一个

今天1:44注册,1:47骂人,明显是专用ID!
骂人还得新注册个马甲,没有种的小人!

你看俺要骂人,就用现在这个ID直接开搞,这叫敢作敢当!

网友I:
逮到一个喊抓贼的贼:gnj,敢说该如何处置吗?

网友J: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看了以上的回答都是理论性的,我觉得实际一点是这样认识分布电容和寄生电容。对于一个电感或者电容,通常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集总(或集中)电容,而分布电容一般频率下是指布线和安装引入的电容。而寄生电容一般是指伴随某一个器件的分布电容,也就是器件内部的引线和材料结构造成的电容。从这个观点来说,可以认为非有意造成的电容就是分布电容,而寄生电容是伴随某个元器件的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