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容作为耦合和滤波电容

楼主(2013-08-24):
耦合电容怎么能用极性电容呢,信号负半周的时候
极性电容不是变成负极电压大于正极电压了么。

这是200hZ纯交流信号,电容式10uF电解电容,电阻是100R。

网友A:
刚刚还看到一个类似的,极性电容,应该不行。负半周期,可能爆了。楼主看到有人用极性的了吗?

网友B:
耦合电容是负极进,正极出

网友C:
电解类有极性电容一般用来当蓄水池实现稳压。

电容耦合一般是因为分布电容或等效电容形成的耦合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容是负极进,正极出

交流信号正半周时对电容充电,怎么会是正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类有极性电容一般用来当蓄水池实现稳压。

电容耦合一般是因为分布电容或等效电容形成的耦合通道。 ...

???
滤波器的电容呢?

网友D:
放大电路通常应用极性电容耦合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大电路通常应用极性电容耦合吗!

交流放大和功率放大电路中常见用电容来隔离直流分量,但是否是有极性电容,则需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放大和功率放大电路中常见用电容来隔离直流分量,但是否是有极性电容,则需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一般情况下,受制于一些条件,uf级别电容大多有极性电容。
我说的就是有极性电容在信号负半周是不是负极电压大于正极么。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建议LZ用示波器先看下,有个感性认识,再考虑理论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用示波器先看下,有个感性认识,再考虑理论分析。

我仿真过,也见过极性电容做耦合电容的。
就是想知道理论分析,你给分析一下呗。

网友F:
我用过极性电容做耦合,因为我的信号都是正的交流信号,有很大正的直流分量

网友G:
若电解电容两端电压始终为正,可以作为耦合电容使用,同楼上的解释。

网友H:
我觉得只要信号的直流成分为正就行了啊,交流对于电容来说本来就是通路,不存在正负了吧。

网友I:
我想:还是复习下电容基础!扱性电容大慨构造:再来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还是复习下电容基础!扱性电容大慨构造:再来提问题!…

想请问一下,无直流分量时,
阻容滤波器的电容只能用无极性的?

网友J:
没问题,不会爆

网友I:
可看看射频电路…不是“只能”、而是需要!…﹝特别是高频选通电路﹞

网友K:
音频输入耦合电容两端的电压假设VPP为10V····
假设一个电解正向耐压10V,反向耐压2V(仅仅是假设)当后级的输入端阻抗比较小的时候,这个电解不会有问题(极性正着接)当后级输入端阻抗无穷大的时候,电解就可能被软击穿·····
无极性电解正反向耐压基本一样,所以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
如果选用耐压相对较高的电容,反着接也不会有事(电解反向耐压也足够,比如原来输入信号为3V VPP ,电容耐压50V,反向耐压怎么地也有10V的,所以没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下,转帖,不知道和楼主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L:
以前的电路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种耦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用示波器先看下,有个感性认识,再考虑理论分析。

图有了,怎么分析。

网友M:
首先,信号耦合的电压不高,即使是纯交流信号,只要幅值不超过极性电容的反向耐压就可以用。
其次,多数电容耦合的场合并非纯交流,而是交流信号叠加在直流电平上,这时就不存在反向耐压的问题了。

网友N:
极性电容作为耦合电容也很正常啊,保证方向的唯一性,可以避免一定的干扰呢,很多音频耦合的电容就采用极性电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