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 分布电容

楼主(2013-08-24):
网线为4对双绞线,适用于传输差分信号。网线本身的分布电容,不会影响高速差分信号的质量吗?

我在使用网线其中一对传输低速I2C信号时,SDA与SCL有串扰。不知道是不是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A:
长线传输? 应该差分处理吧?  例如RS485之类的IC,把信号差分化后传输,这样不同信号之间的干扰可看作共模干扰,另一端接受时,可以抵消。
如果单端传输,可能会出现你所说的串扰问题。
纯属猜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线传输? 应该差分处理吧?  例如RS485之类的IC,把信号差分化后传输,这样不同信号之间的干扰 ...

谢谢,我也是好迷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好迷惑

是你传输的信号错了,人家是传输的差分信号,网线的模型是双绞线,传输线的一种,上百兆的信号在上面传输滴,这种情况下,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将组成分布式阻抗,反而给信号创造了良好的传输环境。你用来做I2C就错了,首先I2C本来就是板上总线,设计的总线长度也就是几十cm,而且是单端信号,开漏输出,当然传不了几米远啊。

楼主需要重新分析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远距离传输总线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传输的信号错了,人家是传输的差分信号,网线的模型是双绞线,传输线的一种,上百兆的信号在上面传输 ...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没有办法。
目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应用。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

网友C(2021-06-28):
把i2c总线的2个信号线分成2路,用2个485芯片发送,再用2个485芯片接收,是否可以达到i2c的远距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