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 分布电容

楼主(2013-08-24):
网线为4对双绞线,适用于传输差分信号。网线本身的分布电容,不会影响高速差分信号的质量吗?

我在使用网线其中一对传输低速I2C信号时,SDA与SCL有串扰。不知道是不是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A:
呵呵,用错了。网线的分布电容和线电感在高速差分信号下呈现特性阻抗(参考高频电子线路),适合专特定频率的差分信号,不适合传单端信号,这么用不行。

网友B:
既然是差分信号,则分布电容的影响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但标准的IIC规定并不是差分信号,所以,你前面问的是差分,后面问IIC,则让人无法回答了。

你可以参考看看485的一些规定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