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9V电池电压检测

楼主(2013-08-24):
求电池电压检测C程序,我这边是9V电源,经过电阻分压后从中间输入到单片机进行粗略判断,并且有格数粗略显示电量!求模板学习!@!

网友A:
用带AD的单片机写程序啊,,把9V分压后送入AD,检测即可,建议多看看手册,比较简单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AD的单片机写程序啊,,把9V分压后送入AD,检测即可,建议多看看手册,比较简单的,,加油 ...

主要怎么开始写都不知道啊···

网友B:
把电池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后送MCU的ADC检测并计算。

网友C:
MCU的ADC检测程序不知解决了没有,如没解决先解决这个吧,然后再解决电压标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后送MCU的ADC检测并计算。

这概括的太笼统了吧···

网友D:
你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电压电量对应的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E:
如果只是学习,推荐使用51内核的单片机入门.选型推荐STC的单片机.理由:
1 支持KEIL C开发,入门简单;
2 ROM 是FLASH,可重复擦写,方便调试,不用买昂贵的仿真器;
3 串口下载,随便用个RS232转TLL就能下载,不用买昂贵的下载器并且支持在线下载;

缺点:
1 多字节指令;
2 价格高,在成本敏感的项目里直接被KO;

以前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用过,如果你用STC的话可以找我(其实你找一份STC的数据手册看看就可以自己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学习,推荐使用51内核的单片机入门.选型推荐STC的单片机.理由:
1 支持KEIL C开发,入门简单;
2 ROM  ...

嗯,先谢谢啦···本人比较迟钝,先自己摸索下吧···不懂了问你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概括的太笼统了吧···

这本来就是很简单很基本的事情,你还看不透,说明你基本功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