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圣单片机内部RC不准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4):
  最近用芯圣的单片机HC18P010S(14PIN),正在调红外解码程序。用仿真器时解码正常,但是烧录到IC里面却接收不到信号。
  后来才发现,仿真时,定时器很准,定时50us,误差1us左右。而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后发现定时器却变成了85us中断一次。所以红外解码不成功。

楼主:
仿真时一切都正常,为什么烧录到IC里面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无语了!

网友A(2013-12-18):
可能是你在烧录芯片的时候没有勾选RC校准选项,再说了,芯片的个体差异也是存在的。先检查下烧录设置吧

网友B:
看看手册,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误差是多少,能不能满足解码要求?如果误差太大恐怕你每个都得单独修改定时参数了。

网友C:
仿真器上面的时钟是用的晶体,OTP时用的是内部RC,内部RC的精度你懂得,
这样的IC烧录时烧录软件端有精度校准选项的,如果还是不行,需要软件校准,即根据实际情况去修改定时器初始值
不要说垃圾,既然你想要便宜,就不能再要求其他的太多,要么你就接外部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