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如何科学测试初级电感量?

楼主(2013-08-24):
开关电源如何科学测试初级电感量?
我们知道一个空芯电感它的电感量L=磁链/电流I,这里的L是个常数,不会随磁链与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被称为线性电感。而有介质的电感(如加入铁芯的电感)的L值不是个常数,它的大小随电流I的变化而变化,这里我们称为非线性电感。
    显然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是一个非线性电感,在开关电源中我们计算变压器初级电感量Lp=Vs⊿t/⊿i或Lp=VsDmaxTs/Ip=VsDmax/Ipf
在这里我们计算的电感量是在电流最大时的电感量Lp
而在我们LRC测试的时候我们习惯选用1KHZ 1V 有的选用10KHZ要是以上面的理论
这里测出的电感能和算出的电感一致吗?还是自己有一些知识漏了?
还望高手给以指点迷津啊!我相信有很都人都有此困惑吧!

网友A:
用高频LCR设备,或者做成LC谐振确定。
人老了,回帖都不想输入。

网友B:
确实是个很麻烦的测量。
首先需要一个直流电源,该电源可以调整输出电流,且最大输出电压能够满足需要(大于辅助电感和待测电感的直流电阻上的压降)。
然后需要一个或者两个辅助电感,该电感允许通过待测电感所需要的直流电流,且电感量足够大(比待测电感大一个数量级以上),自身的分布电容在测量频率上足够小。
还需要一个或者两个辅助电容,该电容在测量频率上容抗足够小(比待测电感感抗小一个数量级以上),自身的电感足够小。
待测电感、辅助电感、直流电源串联,辅助电容接在待测电感两端。令直流电源输出待测电感指定数值的电流,通过辅助电容测量待测电感的电感量。

网友C:
反激变压器及功率电感都有不小的气隙,磁路中气隙磁阻远大于磁材磁阻,因此磁材本身磁导率的变化,对电感量影响甚微。
无气隙的(能量传递型)变压器,倒是很有必要考虑,励磁电流的谐波分量便是由此引起

网友C:
比如,制作反激变压器的锰锌铁氧体,电感因数高达几uH/匝平方,但是通过开气隙,百匝的电感量仅几百uH, 可见气隙磁阻可达铁氧体磁阻的100倍

楼主(2014-01-08):
这么多天也没有高手帮忙解答,百般寻找终于找到了的答案!经过公式的推到如下式
一. 电磁学计算公式推导:
1.磁通量与磁通密度相关公式:
     Ф = B * S                    ⑴
Ф  ----- 磁通(韦伯)
B   ----- 磁通密度(韦伯每平方米或高斯)  1韦伯每平方米=104高斯
S   ----- 磁路的截面积(平方米)

     B = H * μ                    ⑵
μ  ----- 磁导率(无单位也叫无量纲)
H   ----- 磁场强度(伏特每米)

     H = I*N / l                     ⑶
I   ----- 电流强度(安培)
N   ----- 线圈匝数(圈T)
l   ----- 磁路长路(米)

2.电感中反感应电动势与电流以及磁通之间相关关系式:
     EL =⊿Ф / ⊿t * N             ⑷
     EL = ⊿i / ⊿t * L             ⑸
⊿Ф  ----- 磁通变化量(韦伯)
⊿i   ----- 电流变化量(安培)
⊿t   ----- 时间变化量(秒)
N     ----- 线圈匝数(圈T)
L     ------- 电感的电感量(亨)
由上面两个公式可以推出下面的公式:
⊿Ф / ⊿t * N = ⊿i / ⊿t * L  变形可得:
N = ⊿i * L/⊿Ф
  再由Ф = B * S  可得下式:
N = ⊿i * L / ( B * S )      ⑹
且由⑸式直接变形可得:
⊿i = EL  * ⊿t / L            ⑺
联合⑴⑵⑶⑷同时可以推出如下算式:

这说明在磁芯一定的情况下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影响电感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