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输出一直是高电平,为什么....

楼主:
哪位大侠用STM32驱动过ADS1232吗?怎么我的DOUT输出端一直是高电平。。。调哭了。。。
我的驱动程序如下:
unsigned long AD_read(void)
{
           int i=0;
          unsigned long ad_value=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ADPORT,DOUT));

         for(i=0;i<24;i++)
          {
             ad_value=ad_value<<1;
                   SCLK_H;
       SCLK_L;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DPORT,DOUT)==1)
                    {
                            ad_value|=0x01;  //
                        }
                        else ;

                //  delay_us(1);
          }
          SCLK_H;
          delay_us(1);
          SCLK_L;
          delay_us(1);

                SCLK_H;
          delay_us(1);
          SCLK_L;
          delay_us(1);
                //ad_value &=0x00ffffff;
          return ad_value;
}

void ADS1232_Init(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char k=0;

        AD_InitIO();
        DOUT_IN();
//
  if(channel == 1)
        {
                A0_L; //AIN1
        }
        else
        {
                A0_H;  //AIN2
        }
        PDWN_L;
        GAIN_1;  //GAIN 1
        SPEED_H;     //10SPS
        delay_us(5);
        PDWN_H;

        for(k=0;k<26;k++)
        {
                SCLK_H;
                delay_us(1);
                SCLK_L;
  }

}

楼主(2013-08-25):
问题自己找到了!!!

楼主:
生活还是靠自己!!!

楼主:
只是可惜了这分,都没送得出去。。。。

网友A(2013-10-02):
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一下啊。我现在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QQ:781097073

网友B(点评):
你的调试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一下啊。我现在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QQ:781097073

检查你的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我是用stm32控制的,所以数字电源必须接3.3V,我当时接5V了,所以一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你的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我是用stm32控制的,所以数字电源必须接3.3V,我当时接5V了,所以一直高。 ...

我的是接的3.3V,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电路时这样的,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和程序给我看看啊。确实找不出哪里出了问题。加个QQ呗!781097073湖北咸宁的。

网友C(2014-02-15):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其他没有定义的GPIO设置的管脚怎么设置的?

网友E(2015-08-06):
我用示波器看输出引脚波形,是失真的正弦波,对吗?

网友E(2015-10-19):
我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F(2016-06-07):
STM32 ADS1232设计电路和程序能发我一份看看吗?我也遇到了你当年遇到的问题 QQ:568634758

网友G:
楼主能把电路图和程序发一份吗?QQ:416604093,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M32 ADS1232设计电路和程序能发我一份看看吗?我也遇到了你当年遇到的问题 QQ:568634758 ...

有资料了吗?发一份呗,谢谢~~~qq:416604093

网友H(2017-08-01):
都需要积分,汗

网友I:
我的也是,输出一直为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接的3.3V,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电路时这样的,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和程序给我看看啊。确实找不出哪里 ...

你好,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