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3-08-24):
如何把上位机所接受到的下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显示在网页上?

网友A:
首先你的上位机要有个webserver,
然后把接收的数据编成以网页,送到webserver
远端通过网络就可以看到那网页了

网友B:
简单说就是 以数据库为桥梁 连接web 与上位机下位机之间的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就是 以数据库为桥梁 连接web 与上位机下位机之间的通信

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