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24):
现在手头上有cc2430和cc2530两种模块,可是两种模块单独用都不够。只能两种混合一起用了。现在有个问题,我用cc2430做协调器,用cc2530做终端节点,或者用cc2530做协调器,用cc2430做终端节点,都可以组网,而且貌似终端节点也可以发信息,就是协调器完全没有收到信息。这是怎么回事,可以怎么解决。
cc2430和cc2530都使用各自的协议栈,网上有人说这样是可以直接通信的。需不需要改协议栈?
还有cc2430和cc2530处理接收到数据时使用的结构体是不同的,这样有没有影响。

网友A:
通信当然要求双方使用相同的协议

网友B:
同时要保证他们的PANID,channel是相同的,且同一个PANID的net里,end-device‘s address没有重复的,特别是你使能应答帧的时候;

网友C:
不知道是否需要RF这块的东西

网友D:
现在做这方面的开发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E:
可以把问题问的再详细一点,信息量有点少

网友A:
去网上应该能找到相关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