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问题

楼主(2013-08-24):
THS3001芯片 芯片引脚顺序如何判断 芯片上没有小圆点 只有一条灰色的线 坐等老鸟

网友A:
这个一般看数据手册,妄加猜测的后果往往是焊反。

网友:
楼上大牛正解

网友B:
面对芯片丝印面,灰色线在左边,下面第一个引脚就是1脚。

网友C:
灰色线正朝上,左边第一个就是1,接着是2,3,4,右边第一个是8,下面是7,6,5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