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t如何编写上位机

楼主(2013-08-24):
想用Qt写一个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是不是可以用Qt Designer添加Serial控件就可以使用呢?初学Qt只做了几个按钮。

网友A:
有现成的 wincom / lincom

网友A:
楼主难道就不会百度几下吗? qt 串口很容易弄,很多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就不会百度几下吗? qt 串口很容易弄,很多资料的。

Qt5.1中提供了SerialPort模块,不再使用第三方模块。昨天我刚下载的Qt只是玩玩,一直用C,还请多指教!

网友A:
QtSerialPort模块最初也是来源于第三方库QSerialDevice 。

没用过,楼主学会了教教我:P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qter.org/?page_id=203

:handshak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