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过1629读Key的程序有小疑问

楼主(2013-08-24):
write(0x42);//送读按键命令(42H),
   for(i=0;i<5;i++)
   {
     key[i]=read();        //读4BIT按键数据,
   }

这里 读到的4个 Key[i]的只  分别是多少表示K 几  有没有对应的表格,,比如K1按下 key[]读出来的值是多少  k32按下  读出来的值又是多少

楼主:
继续更新。。。。。

网友A:
  for(i=0;i<5;i++)
改成  for(i=0;i<4;i++)//最多只能读取4个字节
将读到的数据取来识别,每个字节返回的数据对应的该字节和KS位的按键状态,按下的返回1.没按下的为0.将硬件连接的实际按键位放到判断里即可。
switch(KEY[0]){
case 0x01: ....//如上图的KS1和K0按键按下,返回的值即为0X01;
case 0x02: ....//如上图的KS2和K0按键按下,返回的值即为0X02;
....
}
switch(KEY[1]){
case 0x01: ....//如上图的KS1和K1按键按下,返回的值即为0X01;
case 0x02: ....//如上图的KS2和K1按键按下,返回的值即为0X02;
....
}
switch(KEY[2]){
case 0x01: ....//如上图的KS1和K2按键按下,返回的值即为0X01;
case:
....
}
switch(KEY[3]){
case:
case:
....
}
由于是分成纵向4次扫描按键,所以组合键只能针对当次扫描的那一组按键,比如上图的横向的8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i=0;i

非常 感谢    问题解决

以后看到类似的说明    就明白了

网友B: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每个按键测试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