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时钟问题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侠,你好!最近再网上找了个stm32 ADC+DMA程序,别人给点时候说是能行,当我下到我的红牛stm32开发板里后运行,串口调试助手什么都没有,单步调试程序总是跑到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就停止了,停在这里应该是说明时钟没有正常启动,但是虾米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晶振有没有坏,想必你是用外部晶振倍频的。如果停在这里很可能就是外部晶振损坏,或者没有外部晶振。

网友A:
ADC+DMA的我也编写过,调试成功。代码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DMA的我也编写过,调试成功。代码很简单。

改了一下#define stm32f10x.h 文件,编译可以通过,软件仿真也正确了,但是硬件仿真的时候总是串口调试助手什么也没有,波特率什么感觉都没错。单步仿真,语句执行完了,串口调试助手还是什么也没有!!!!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大侠指导我一下吧!非常感谢!!     或者 能不能把你仿真通过的程序,发给我看看。我这程序很长,有部分还是没看懂。

网友A:
串口有没有接错线?比如TX和RX对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邮箱。

串口线应该是没错!我换别的程序都能发送成功. 我邮箱 yudapeng335@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