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LED行业常用的七大测试方法

楼主(2013-08-24):
LED行业测试方法有很多,本文就将对LED行业常用的几种方法做详细介绍。

高温高压及其冲击测试:

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测试方法:

1、将5款LED灯具放置在一个室温为60℃的房间;

2、通过调压器将LED灯具的输入电压调为最大额定输入电压的1.1倍;

3、接通电源,点灯24H,并观察灯具是否有损坏、材料受热变形等异常现象;

4、点灯测试后,通过继电器控制灯具在此环境下进行冲击测试,测试设置为:点灯20s、熄灯20s,循环100次。

测试要求:

A、灯具在经过高温高压测试后,不能发生表面脱漆、变色、开裂、材料变形等异常现象;

B、灯具在经过冲击测试后,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低温低压及其冲击测试:

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测试方法:

1、将5款LED灯具放置在一个-15℃的环境下;

2、通过调压器将LED灯具的输入电压调为最小额定输入电压的0.9倍;

3、接通电源,点灯24H,并观察灯具是否有损坏、材料受热变形等异常现象;

4、点灯测试后,通过继电器控制灯具在此环境下进行冲击测试,测试设置为:点灯20s、熄灯20s,循环100次。

测试要求:

A、灯具在经过低温低压测试后,不能发生表面脱漆、变色、开裂、材料变形等异常现象;

B、灯具在经过冲击测试后,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常温常压冲击测试

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测试方法:

1、将5款LED灯具放置在一个室温为25℃的环境下;

2、按LED灯具的额定输入电压接通电源点灯;

3、通过继电器控制灯具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冲击测试,测试设置为:点灯30s、熄灯30s,循环10000次。

测试要求:

A、灯具在经过常温常压冲击测试后,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温度循环测试:

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测试方法:

1、将5款LED灯具放置在一个测试箱,测试箱的温度可以调节温度变化速率;

2、按LED灯具的额定输入电压接通电源点灯;

3、测试箱的温度变化范围设置为从-10℃到50℃,温变速率为:大于1℃/min,但小于5℃/min;

4、测试箱在高温和低温各保持0.5H,循环8次。

测试要求:

A、灯具在经过温度循环测试后,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楼主:
恒定湿热测试:

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测试方法:

1、将5款LED灯具放置在一个恒温恒湿箱,恒温恒湿箱的设置为相对湿度95%,温度为45℃;

2、按LED灯具的额定输入电压接通电源点灯48H;

3、将样品取出后擦干表面水珠,放在正常大气压和常温下恢复2H后进行检查。

测试要求:

A、外观无锈蚀、裂痕或其它机械损伤;

B、灯具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振动测试:

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测试方法:

1、将5款LED灯具样品包装好放置在振动测试台上;

2、将振动测试仪的振动速度设为300转/分钟,振幅设为2.54厘米,启动振动仪;

3、将灯具按以上方法在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上分别测试30分钟。

测试要求:

A、灯具在经过振动测试后,不能发生零件脱落、结构损坏、点灯不亮等异常现象。

寿命测试:

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测试方法:

1、将5款LED灯具在室温25℃的环境下,按额定输入进行初始光通、功率、色温等参数的测试;

2、初始测试完成后,将这些样品放置在一个室温为25℃的环境下,按额定输入电压接通电源点灯;

3、前三个月,每隔10天对这些样品进行一次和初始测试同等环境、同样条件的测试,将测试的光通、功率、色温等记录下来并和初始参数进行对比;

4、测试进行到三个月之后,则调整测试间隔为每月进行一次参数测试,记录数据并和初始值对比。

测试要求:

A、灯具在寿命测试中,当光通衰减为其初始光通的70%的时间,则为该样品的寿命,通过所有样品的寿命的平均值计算可得出该LED灯具的平均寿命;

B、LED样品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点灯不亮的现象,则为其绝对寿命时间。